[求助] 关于12位CSDAC的SFDR仿真结果

楼主(2013-11-11):
求助,最这做了一个12位 6.5M的CSDAC ,用的是6+3+3分段结构,仿真出来的SFDR只有30dB,而且并不是三次谐波处的能量最大,在160K 输入信号频率附近、320K 甚至1M 处能量都很大。   然后我把单位电流源处的casecode开关两个都设计成饱和区,仿真的输出阻抗高频处的确增大不少,但是SFDR还是没变。。。。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我补充一下哈,我用的是cadence自带的calculator中的dft函数和20dB函数,这样可以吧?我看很多人都是把波形数据导出用MATLAB做的,我的因为频率低,数据太大了。。根本导不出来

网友(2014-08-05):
您好  小弟做的DAC也是您这样的结构,有好多不明白的问题,可以加QQ交流学习一下吗,初学者的各种纠结,QQ:719372682,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