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hold的约束要这么写

楼主(2013-11-11):
看到脚本关于hold的约束,分为hold_min  和hold_max俩中情况, 而setup就没有分MIN MAX的,请问这是为什么

楼主:
大家留点墨迹撒

网友:
说清楚点。

什么脚本?脚本干什么的?对hold的约束是怎么约束或者怎么写的?

都不知道你说了啥,别人怎么留墨迹。

楼主:
回复 网友A:

   is the foundation flow setup file。  其中有在setup hold的analysis view中,hold的分为hold_min  hold_max  俩种analysis view ,不理解为何会有min  max 俩种,

网友:
因为Setup最坏情况只发生在最慢Corner,而Hold的最坏情况可能发生在任意一个Corner。作为一个经验值,Hold在高温快库下会特别差。

Clock Mesh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