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por用的bandgap,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3-11-11):
por要求:上电时间和掉电时间最快都是10us,最大工作电压3.6v,检测电压2.1v,最大功耗10uA    由于电路中分压电路和比较器都需要电流,并且分压电路的电流太小的话会使得分压电阻太大,造成电路面积过大,并且分出来的电压可能线性度很差(比较器电容造成),比较器电流太小的话会使得比较器压摆率太小,响应速度也慢,基于上诉原因我给分压电路和比较器一共分配了5uA电流,bandgap分配5uA电流
  bandgap的电路采用拉扎维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中的图11.12的电路,其中电流偏置分配1.5uA电流,bjt两臂各分配1uA电流,其他电流分配给运放
  现在的问题有两个:
       1.上电时(电源电压10us内从0v上升到3.6v)bandgap的响应速度不够,建立时间太慢,当电源电压上升到2.1v时bandgap不能稳定可靠地建立起基准电压
       2.掉电时(电源电压10us内从3.6v上升到0v)bandgap输出的基准电压不能保持稳定,会立刻随着电源电压下降而下降

我对以上问题的理解是bandgap的电流太小,造成环路单位增益带宽太低、环路响应时间太长造成,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不要增加电流),或者有更好的电路结构更好,另外我又采用了本书中图11.31b的电路,貌似启动电路很难搞,试了几个启动电路方案都不太满意,谢谢

网友:
不太明白POR为什么需要这么精准到2.1,甚至还要搞个bandgap。
按照你现在的架构,似乎真的无解。。。
你确定系统的SPEC真的有这么变态的要求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总算有人搭理了,呵呵,谢谢
   POR的精确度可以放宽,比如上电速度很快时(比如上诉的10us)检测电压可以放宽到2.0~2.2v这个范围,而不是绝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精确到2.1v,但是即使这样的要求下也是需要bandgap的,只是略微放宽了bandgap的上电响应速度,不使用bandgap的POR的工艺、温度、电压的偏差太大,不能满足要求
   低功耗要求的原因很简单,我们需要在待机状态下实现低功耗,但是POR在任何状态下都是不能禁止使用的;
   快速响应的要求是因为我们做的是消费类芯片,消费者可能在各种场合下使用,所以需要考虑快速上电的情况
   要求检测电压尽量准确的原因在于我们芯片中使用了flash,当flash的供电电压低到额定阈值就需要马上按住,不让它老人家就可能胡乱擦写,非法改变数据,导致整个芯片坏掉,不使用bandgap的POR在工艺角、温度(-40~125)、电压(2.7~3.63)的条件下偏差太大了(全覆盖仿真)

   在这里非常感谢huaqi256,他在http://bbs.eetop.cn/thread-329978-1-1.html提供的电路基础上我修改了一下,差不多可以满足需求了(还差点,忍受吧)
  目前我非常担心在低功耗下(bandgap在type条件下功耗3uA多点,最大不到5uA,每条支路type条件下是1uA的电流)bandgap的启动问题,请问在现在的功耗条件下MOS管的长度需要设定多少才可以(foundry没提供器件失调的测试文件),怎样尽量减小失调呢?我目前的NMOS长度是2u、PMOS的长度是5u,NMOS镜像管是4:4,PMOS镜像管是8:8,器件长度再增加或者镜像管再增加的话会造成响应速度快速减小,但是不清楚目前这样的设定会不会有启动问题呢,谢谢

网友:
低功耗的bandgap我也做过,就是普通的简易bg,加上启动电路大约2uA吧。
corner仿全一点就没问题。
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要考虑失配了吧,应用需求也不高啊。我的出来大约有50mV的偏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更担心的是失配会不会引起bandgap启动问题,不是担心精度

网友(2015-11-04):
你的POR这么强,确认需要这个功能吗

网友:
请问POR上电正确,但是仿二次复位也就是突然掉电掉到0时,为什么不会有复位信号,就是说电源电压掉电要很长时候候才有复位脉冲

网友(2016-05-20):
Learning more, thank for ur help.

网友:
关注,期待下面的解答

网友(2025-03-09):
二次复位就是突然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