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这个三极管什么用?

楼主(2013-11-11):
14资产
左边的Q3(1个),Q2(8个)的base产生基准电压,为什么又加了最右边Q4(1个)呢?

网友:
呵呵!各位,这个不是启动电路!电路精华就在这个NPN上,工作时这个管子处于临界导通状态,提供VBE电压与电阻上的 DELAT VBE组成VBG电压,否则负温度系数的电压从何而来啊??

网友:
这个是当比较器用还是产生参考电压?建议把电路画全。

网友:
看风格,楼主电路十有八九是新远景提的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虽然离开了IC行业,但是坛子逛的还是很欢

楼主:
回复  xyn777

    虽然离开了IC行业,但是坛子逛的还是很欢
引用 网友B:

离开了还逛这里?那是真爱啊~

网友:
可以作信号检测。

楼主:
可以作信号检测。
引用 网友C:

   检测什么啊?怎么检测?

网友:
这个是启动电路,当Q2 Q3截止的时候,基极低于导通电压。此时Q4导通,将Q2集电极的电压拉低,而通过其它的反馈环路将Q2 Q3的基极电压拉高,从而启动bandgap。

另外想问下R1的上端接的是VCC吗?图看不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检测差分信号,左边输入共模值,右边输入差分信号。我只是说可以。
也可以用作共模反馈。

网友:
最右边的是启动电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去那个行业高就啊?还望给在IC业的穷人指点指点啊!!

楼主:
最右边的是启动电路吧
引用 网友D:

   怎么启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9楼已经说了startup的原理,你跑个上电的trans看看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我转行了,是我回复那个人转行了。

楼主:
回复  xxmule

    不是我转行了,是我回复那个人转行了。
引用 网友B:

嗯 看第一遍时候误解了~

楼主(2013-12-19):
这个是启动电路,当Q2 Q3截止的时候,基极低于导通电压。此时Q4导通,将Q2集电极的电压拉低,而通过其它的反 ...
引用 网友E:

其他反馈环路?Q2、3基极接的一个偏置,如图,

楼主:
加不加Q4管,P3273_D(也就是基准电压)瞬态波形好像没区别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路如果没有落掉关键部分的话,这个电路有没有画错?觉得diode连接PMOS好像应该在右边才可以稳定。。。

网友:
好像是22楼说的那样,Q4的基极就是带隙基准的输出了吧??

网友:
电路画对的话,Q4就可以起到启动的作用了。。。

网友:
感觉不像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