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电路电源和地之间加了esd pad ,但是没接那个esd 二极管,怎么办?

楼主(2013-11-11):
ic电路电源和地间加了esd pad ,但是没接那两个esd 二极管,怎么办,那两个二极管电路可以片外接吗

网友:
不能,芯片没装配上PCB时,有被ESD损坏风险。

网友:
电源的esd,没有io口那么敏感

网友:
整个chip只有一个电源和地么,如果是,那电源和地之间通常是靠RC trigger来保护的。如果是多个地,地与地之间要加双向二极管。

网友:
In general, a power cell will embedded power clamp cell (RC-trigger, gate-couple NMOS or GG-NMOS) to provide bi-direction ESD protection between power & ground, but not a diode (only useful for PD mode).

网友:
不差钱的话,做FIB

网友(2021-06-22):
君海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主攻 FI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