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中LVS关于电阻的Warning问题

楼主(2013-11-11):
Warning:#1 in rhr1k$$174707756WARNING:Unattached port "PLUS" at location (0.65, -0.851) in cell "rhr1k$$174707756"

Warning:#2 in rhr1k$$174707756
WARNING:Unattached port "MINUS" at location (0.65, 10.849) in cell "rhr1k$$174707756"

如上所述。我用的是CSMC 0.5um的工艺。之前有遇到过一个问题,就是我在schematic中用并联电阻,然后LVS可以通过,就是后仿时差距很大,然后看了那个PEX的report,发现是软件把并联电阻识别成了串联电阻。
现在做的这个电路,有个大电阻,然后我用两个串联,我怀疑是不是这个问题导致的Warning?
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并联电阻当成串电阻你怎么过的LVS啊,奇怪
出现unattched警告,看看电阻都连接好了没,再或者是 pin Label没有打好

网友:
这个warning的意思是pin没有打到metal上,如果上层连好了就不会影响lvs,所以应该不是这个warning导致
并联电阻当成串联的话lvs应该不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哦。我是直接调用的单元,不是自己手画的,就两个PIN,都连了,奇怪应该不会有错啊。还有对于你说的并联串联问题,画是按照并联来画,但是后仿真的时候差距很大,然后我把原本并联的电阻换成单独的一个,后仿的时候就只有一点差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只是奇怪,我是直接调用的单元啊。对了,怎么看他那个报错的cell里的坐标对应的位置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报告不是谢了嘛,如:Unattached port "PLUS" at location (0.65, -0.851)
这个0.65 -0.851就是坐标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不明白,版图上对应的这个坐标是空白的地方。。。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个图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张图是LVS报的警告。一点那个坐标就会跳出来那个窗口,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而且那个左边在版图中明显不是电阻的坐标。   第二张图片是版图中电阻的部分,直接是调用单元的,我感觉我的接法对的啊,一直提示我错的。我原来那个大电阻设的是两个串联,即segment设了2,现在改成两个单独的电阻了,然后再串联。

LVS Warning

LVS Warning

电阻版图

电阻版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它地方的layout也调用了同类型的电阻有没有报错呢??
你进到这个EQ库看rhr1k的symbolic的用warning给的坐标看有什么东西,
是不是plus/minus的label的+没有落在金属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共调用了五个电阻。好像只有两个器件报错了,搞不懂怎么回事。然后,我按你说的,进到这个器件的layout中看到,那两个坐标的位置正好是它的两个PIN,是PC、A1、W1叠在一起的位置。 【plus/minus的label的+没有落在金属上】这个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额,plus/minus指的是不是就是正负极?那+又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奇怪了,PLUS和MINUS指的就是label的text,+是text的attached 点, 你还是给个图看看(前面的图片太大了,我网速慢,看的辛苦),其它没问题你的这个应该也没有问题,难道是pcell没有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你说的【 PLUS和MINUS指的就是label的text,+是text的attached 点,pcell 】这方面不是特别了解额。我先上图吧。

ivpcell

ivpcell

layout

layout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个图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你问问你同事遇到同样问题没?

实在不行把电阻值逐渐弄小看在什么情况下不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
我只是来打打酱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实验室就我一个做版图的。不过如果单是Warning的话,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确定连接关系一定没有问题,当然这些warning可以忽略(不过最好还是把这个问题和版图数据跟foundry确认一下没有问题)

再问一下你用的calibre的什么版本,和foundry要求的一样吗?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确定连接关系一定没有问题,那这些warning应该可以忽略(最好还是把这个问题和版图数据跟foundry沟通确认一下)

再问一下你用的calibre的版本是多少? 跟foundry要求的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四个图,楼上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版本我还真没看呢。苦逼学校实验室,估计也不会有流片机会了。哎…

网友:
回复 楼主:

    走个流程也好,算是学习了,没人带还是到公司去实习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公司实习感觉难额,一般IC设计公司会要没有经验的实习生么?好奇问下哦,您应该有很多年经验了把,那您从事的主要是design 还是 layout呀,最近看了一些帖子,多的是说layout前景不太好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