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试问公司笔试一道运放题

楼主(2013-11-11):
知道的人 麻烦解答下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简单说明下 谢谢

网友:
第一题还要看ro1 ro2的比值和电路参数的变化幅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题 我觉得选A 增大论述如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忽略了ro1,增大电流,ro1减小,两个电阻并联,阻抗小于其中的任何一个值,所以增大电流,第一级的输出阻抗减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详细说明下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你说的没错 我搞错了 ro2也不一定是变大了的那应该怎样分析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ro2>>ro1,阻抗取决于ro1,增大电流,增益下降,如果ro1>>ro2,阻抗取决于ro2,ro2~VeL/Id,我觉着不好说了

网友:
第一题出的有点问题。出题人不严谨。

网友:
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是多选,估计出题的人也没想那么多。

网友:
第8题为啥选B,我看着像选A.......在下菜鸟

网友:
第八题,W/L增加,第一输出极点减小,CL增大,第二输出极点减小。。。要看两者减小的幅度。。。如果CL减小很多,那么单极点系统就变成双极点系统(带宽内),相位就差。但是,其实主极点也在相应减小。难说!?

网友:
第八题, Increase (W1/L1) --> gm increase, And GBW=gm/Cc increase too. When CL is bigger, 2nd pole is lower. Therefore, phase margin is getting lower.

网友:
第一题:如果假设此放大器更关注噪声,为了Noise,输入管尺寸都是做的比镜子大的,假设L相同,Id也必然相同,则小尺寸PMOS必然比大尺寸NMOS的ro要大的多,因此提高镜子的L对第一级输出阻抗的提升意义不大,因为主要由输入管NMOS决定。然而Id的上升在优化了noise的同时必然损失了gain,这是不难理解的。所以B是最合理的答案。

网友:
   可能直观上大家更愿意通过沟道调制理解。但是很不幸的是,在short channel及以后,长度和输出AC阻抗之间的关系急剧减弱,还不如通过commen sense,也就是系统噪声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如果不理解为何本级noise和本级gain trade off, 可以思考一下Friis方程。Ftot=F1 + F2-1/A1 + F3-1/A1A2 +... 如果随随便便本级的noise和gain都能同时增加,而且---!!!还只线性的烧功耗,带宽还变大!!! 那就不需要那么多模拟工程师整天作死了。
Have fun 说的不一定对

Justin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上搞射频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更准确点说,被射频搞。。。

网友:
回复 网友E:

   做射频经常用最小尺寸,但是做模拟一般都是3Lmin,这个时候再增加L应该意义不如从1Lmin到3Lmin那么显著了。想想也是,IC Design哪是这么简答几道题就可以考察的,此题纯属娱乐。

网友:
回复 网友D:

    做High Speed 也不定用最小尺寸。纯analog的一般L还是很大的,看情况需求,基本上都用IO device。

网友:
回复 网友F:

   第八题,不要考虑GM了吧,带宽也是变的,就从1/RC上考虑,M1W/L增加,第一级的ro是减小的,AvCc不变,主极点增大,CL增大,次级点减小,两极点靠近,PM变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哪个公司?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请问  增加(W/L)M1  ro1如何增加了?  ro1只与流过M1的电流和M1的L有关呀。

网友:
无语了!这家公司难道都在做判断题?设计一个运放就是尝试调调管子啊?哎,反向思维害死人啊

网友:
就第九题还可以,
其他都是垃圾题

网友:
第一题,A,Id增加,会增加gm,
L增加,则增加Ro
Gain正比于gm.Ro

网友:
第二题,B
BW正比于gm/Cc

网友:
第三题,B
次极点频率变低,带宽增加,PM减小

网友:
第4题,D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不好意思理解错了,理解成都增大了,主极点不变,不影响结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I增大会减小ro

网友:
楼主··芯海的笔试题吧···上个月刚折腾完··

网友(2014-02-23):
很好的资料,多谢楼主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