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升压DC-DC最大输出电流

楼主(2013-11-12):
现在又一款输出时600mA的升压DC-DC,想做一下升级,是输出达到1A,应该往哪些方面努力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1. 在600mA的基础上,推导系统外围器件参数的计算公式。然后看如果要把600mA-->1A,需要提高那些参数才能够达到。
    2. 芯片封装的散热能力能否满足新的功耗。
    3. 各个外围器件的耐压/耐流能否满足输出1A的要求。
    4. 如果是内置开关管,开关管面积肯定要变大,所以还要考虑芯片面积能否接受。
    5. 环路的稳定性需要重新调整。

网友:
开关管儿的尺寸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600mA这个芯片不是我做的,现在他们反馈回来的信息是说这个芯片本身的环路就达不到输出1A,也就是外围怎么改他也输不出1A的电流,我也不知道这句话怎么理解,好像意思是外围限流不是影响这个芯片最大输出电流的主要因素,而是这个环路本身就输不出这么大的,我觉得是不是应该用心的datasheet,加大输入电压才行呢。。。大神肯定有经验,这种电流太小的,需要升级到大电流,对电路环路本身的设计要改变什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因素肯定的,但不是本质影响因素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1.芯片的最大占空比决定了,输入一定,最大输出电压能有多少。
    2.你的输出功率=输入功率*效率,提高效率或多或少可以提高输出电流。
    3.如果你的输入功率被限制住了,那么你的输出功率也无法提高。

    如果芯片在正常工作范围下,提高输入功率,输出电流就会变大。

网友:
开关管的驱动管更大,那个1A是芯片本身的限流的原因吧?改为1A之后原来的环路稳定性应该下降了,需要在环路中修改

网友:
boost最大输出能力,跟系统的转换效率关系很大。要吗提高输入电压,要么降低输出电压,要么提高转换效率除此三种,别无他法。

网友:
补偿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谢谢你,大神开发过几款boost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你说的很对,我开始以为是环路峰值电流限制造成的,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其中一个因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补偿也有关系吗?大神详谈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都没有做过boost,一直都在做ac-dc的东西,其实电源都差不多。
    只要你有机会把这个流程走一边“IC设计-->系统设计--->应用方案---->系统设计-->IC设计”,很多东西就一目了然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Peak 限流只是一个外在因素,而不是本质原因。 简单데道理,根据能量守恒定律,VIN*IIN*Efficeny=VOUT*IOUT->VOUT=VIN*(1-D)->PEANK 限流只能决定这里데MAX IIN值,VIN,VOUT,IOUT则是由你的系统应用来决定的,但是这里的efficient则跟你的系统设计以及功率器件的选择关系很大了。-》试想如果efficent很低,即使再大데peak limit, 又有何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以,根本方法是解决efficient提高-》优化功率原件,比如选择低DCR的电感,低ESR的电容,低RDSON的开关,低VDS的二极管。

网友:
把你的芯片double一下,所有的IO都连到一起,时钟uniform一下。我就不信它输出不了1A。

网友(2015-07-29):
发我一份326156566@qq.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厂供应5056/4056/4054/4.35V锂电池充电ic/同步升压降压ic/DC/DC升压/LDO稳压ic/电压检测IC/线性恒流驱动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