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提示/bin/ksh: bad interpreter: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楼主(2013-11-12):
安装、破解encounter9.1后,在终端输入encounter后回车,总是提示:

bash: /usr/cadence/encounter_91/bin/encounter: /bin/ksh: bad interpreter: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这问题怎么解决,有知道的朋友吗?

谢谢!

网友:
系统没安装ksh 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装ksh

楼主:
确实是没装ksh导致,装上就好了。。。

网友(2014-11-25):
嗯,同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bin/ksh: bad interpre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