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讨论】VHDL和Verilog在芯片设计前后端的优劣

楼主(2013-11-12):
1、貌似很多前后端软件都支持Verilog和EDIF网表输入,但是不支持VHDL输入(只知道VCS是这样)?

2、虽然VHDL在DC综合后可以生成EDIF网表,但是据说生成网表的网表和Verilog生成的网表还是有差距,不知道具体差距在哪?

3、有些后端软件输入网表不如输入Verilog,因为网表没有层次结构,可读性差,需要修改设计时候比较困难?

以上问题只是从资料上看到,但是具体是怎么样,还请大牛们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1. VCS-MX支持VHDL,而且主流的前端应该都支持的;
   2. VHDL也能综合出Verilog的网表吧;(不是很清楚)

   3. 不过目前基本都用Verilog吧,只是某些欧洲公司还在VHD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说不管Verilog和VHDL的输入,做完综合之后就基本没差别了,我可以这样理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