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通过reflection contour确定输出portadapter的最佳值

楼主(2013-11-12):
这是输出反射系数等值曲线

这是输出反射系数等值曲线
我放一个放大器时需要用portadapter来确定输出的阻抗匹配网络,可是教程上说要通过reflection contour来确定portadapter的最终结果比较合理,但是怎样通过仿真出来的圆图来判断最佳值呢?这个教程上没说清楚,新手上路,请大虾们多多指教。我是要找在反射系数等值曲线之内的点来作为输出匹配网络的最佳值,还是在那个曲线之外的值,还是有其他的判断方法,求高手指点

楼主:
回复 楼主:

    下面的那个图是输出匹配网络的等功率曲线,上面那个是负载反射系数等值圆,到底两者之间什么关系才是最合理的呢?

网友:
第一个图是反射系数模的等值圆,即等电压驻波比园,不是反射系数等值圆,等反射系数就是一个点。在作loadpull时,gamma的模和相角作2维扫描,必定形成等电压驻波比园,所以这个图在这里没有任何价值,和第二个图没有任何关系
第二个图每个等功率曲线仅有2个点,你需要缩短扫描步距。确定输出的最佳阻抗使用此图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