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SP如何向FPGA发送浮点数?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3-11-12):
小弟DSP新手,现遇到一个问题,如何把DSP中的浮点数译成整形发送给FPGA,百度了一下,发现很多都是当char型发送过去,我在FPGA还涉及到再发送给计算机,所以认为格式很重要,这里如何实现的IEEE规定的格式标准?从FPGA发送给DSP浮点型的处理能理解,但是逆推感觉很多不合理。
这是我找到的几种种浮点型转换为整形的方法,但是都未能理解其原理,忘各位大神能指点迷津:
1、float a;
     uart_send((char*)&a, sizeof(a));
2、//浮点数变为长整数
    dd[0]=d[0]*DIANGLIANG;            //dd[0]=q4
    dd[1]=d[1]*DIANGLIANG;             //dd[1]=q1
    dd[2]=d[2]*DIANGLIANG;             //dd[2]=q2
    dd[3]=d[3]*DIANGLIANG;             //dd[3]=q3
3、串口发送浮点数
void UartSendFloat(float fTemp)
{
  unsigned char i;
  DataMid.FloatData=fTemp;
  for(i=0;i<4;i++) send_UART(DataMid.CharData);
}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怎么解决的啊,请赐教,着急,hontel@sina.com

楼主(2014-03-20):
回复 网友A:

   用的共用体,以double型存,以char型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