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时钟IP核使用的疑问

楼主(2013-11-12):
各位大大,我的是ISE13.1的在添加时钟IP核Clocking Wizard 时如果Clock Manager Type 中的mode选择 Manual Selection之后再Primitive下面有DCM_SP和PLL_BASE和DCM_CLKGEN三个选项,请问这三个选项区别是什么,适用范围是什么?

网友(2014-04-10):
DCM是Xilinx FPGA的时钟管理模块,靠数字延迟完成的;而PLL是Altera FPGA的锁相环,模拟的。

网友:
手动选择,需要你自己设置输入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