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集成到ADE后原理图显示问题

楼主(2013-11-12):
另开一个新帖吧,原帖在EDA使用版里面关注度很低,转发到Analog设计版里面,不知道是不是也有朋友遇到楼主这样的问题。
首先感谢坛友shujixyz   细心提供的HSPICE集成如Cadence 的ADE(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i)仿真环境的方法贴。

我的软件组合是:Cadence IC6.15    +    Hspice vE-2010.12, 系统是RedHat5.4

    我出现的问题是:当启动ADE后,如果我选择仿真器是Spectre时,在原理图编辑器内所有管子、器件旁边的参数显示全部没有了!只剩下个别几个参数能显示,即使在原理图编辑器内的“Edit -> Component Display”内进行修改也没有用 。而只有当ADE中选择仿真器为HSPICE时,所有的仿真显示才是正常的。

    另外我在环境变量中已经设置了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但启动ADE后只有在仿真器是HSPICE时,才能保证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一旦选择的spectre等其他的仿真器,CDS_Netlisting_Mode为空值或自动变为“Digital”,不知道是不是HSPICE加载了哪一个cxt文件后导致的,还是什么设置不对?

    诚心寻求各位大大的指点!

网友:
很简单,你的CDF没设置,要修改器件的CDF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已经基本确定是HSPICE的ile文件执行后使得CDS_NetListing_Mode变量变成了DIGITAL导致的结果。

    因为我发现在元器件的参数显示中,有些参量的显示是使用等号如“V1=1.0”,有些参量显示时是使用冒号如“V2:0”。

    当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时,等号和冒号的参量都会显示在原理图上。但当CDS_Netlisting_Mode=Digital时,只显示等号的参量。

    不知道有哪位大神能介绍一下两种显示模式的区别以及CDL文件的具体设置操作?另外HSPICE调用后使得CDS_Netlisting_Mode= DIGITAL是系统BUG还是其他原因?不知道能不能有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