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ic61,64bit成功的请进

楼主(2013-11-12):
请问各位安装成功ic610,或者ic615的大神们一个问题:ic61的64位版本是和32位的版本在一起的么?安装包是不是分开的?我的CENTOS是6.4 64bit的,所以想装64bit的版本,但是没找到~

网友:
设置CDS_AUTO_64BIT变量位A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设置了就是64bit的了是吧?就是说软件安装包其实是在一块儿的?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一起,都在一起哈

网友:
我两个电脑,一个是32位一个是64位,没注意到有啥区别,都安装好了。

你不说我还以为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