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信号完整性分析问题

楼主(2013-11-12):
请问是不是工艺在0.18μm以下就要进行信号完整性分析??不管时钟频率有没有大于100MHz

网友:
回复 楼主:

    路过帮顶

楼主:
求回答啊,哪位大侠帮帮忙,请问是否正确

楼主:
请问是不是工艺在0.18um及以下工艺就要进行信号完整性分析呢??还是一定要频率大于100MHz呢?请求帮助呀!谢谢各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打开xtlk设置,看看算出来的值大不大,如果都很小,那就是不需要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做

网友:
应该90nm以下。018 013 应该影响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版主怎样才算值小?是不对时序造成影响就不需要做吗?

网友:
   小大概就是xtalk造成的delta delay在一条path上的总和比设的uncertainty还小一个数量级。   然后每条aggressor造成的bump比VDD小两个数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