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如说 电容失配为2.5%,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1-12):
我知道这个问题相当的白痴,好吧,但是我还是得问问。是指两个电容,C1和C1+ΔC,然后ΔC/C1=2.5% 么?
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也可以把它当做 C2-ΔC和C2 (其中C2 = C1+ΔC)但是这样的话 ΔC/C2明显不是2.5%啊~~~
求解啊求解~~

网友:
2*(C1-C2)/(C1+C2)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失配为2.5%是指0~2.5%的范围吧,你后面的比值在2.5%内哈,
如有不对,请大牛指正

网友:
所谓的mismatch指的就是微小量,况且通常都是+/-2.5%

网友:
ΔC/C平均=2.5%,ΔC为偏离平均值一个+-sigma的值

楼主:
明白了!4楼 5楼正解!!!

网友(2018-03-14):
回复 网友A:
想问一下在原理图中设置电阻或电容的偏差百分比值要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