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注入区做大一些有什么用?

楼主(2013-11-12):
14资产

RT,第二个管子注入区大一些,栅包注入区里边的,什么时候用第二种管子~~~~(浅蓝色虚线为注入)

网友:
the injection region is supposed to be active region (AA)?

for mosfet 1, the active region defines the channel weight, so the poly gate should have some extension from the edge of active region.
for mosfet 2, I see no point to draw the layout like this. the poly gate connection is inside the active region, and you don't know how much it is the channel length, and the current distribution from drain to source is not uniform.

网友:
回复 网友A:

    OK , i see , then no problem for the mosfet2.

if both the style meet the DRC rules, little difference should happen in simulation.

anyway, larger injection region usually means larger device area if keep others dimensions unchanged.

网友:
I agree.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MOS1 and MOS2.
Only the region (Active 'AND' Implant) will be doped.
Minor difference: MOS2 will have more doping on gate. It will change the gate resistance a little.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OK , i see , then no problem for the mosfet2.

if both the style meet  ...
引用 网友B:

   在库里是两种不同的器件,没区别为什么要做成两种器件~~~~

楼主:
I agree.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MOS1 and MOS2.
Only the region (Active 'AND' Implant) will ...
引用 网友C:

   在库里是两种不同的器件,没区别为什么要做成两种器件~~~~

网友:
具体哪个工艺?
是不是还有其他区别?

楼主:
.35bicmos 从版图来看,就是这个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please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on your  library PDK related to the two device.

楼主:
   要有PDK的文档,可能就不发帖问了~你需要什么信息~

网友D:
如果是两个不同的器件,仿一下结果如何?我怀疑你是不是漏了某一层?

楼主:
如果是两个不同的器件,仿一下结果如何?我怀疑你是不是漏了某一层?
引用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这上面看,确实没有。从工艺上讲这两个管子没有区别。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从这上面看,确实没有。从工艺上讲这两个管子没有区别。
引用 网友D:

一个是三端器件,一个是四端器件。

网友:
esd consideration?
MOS2 has a better esd performance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s管都是四端器件。说mos是三端器件的可以回去重读了。pdk里你看到的那个三端,实际上是默认把B极接到电源或地了,而不是没有。这说明这两个管子并未有所不同,可能只是在做pdk的时候画版图的人顺手把diffusion画大一点,也可能是为了区分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E:

    敢问少侠何出此论?

网友:
what's the name of each layer?
Is the pink one nwell? The gate poly is not enclosed by the implant?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mos管都是四端器件。说mos是三端器件的可以回去重读了。pdk里你看到的那个三端 ...
引用 网友D:

   那这样说?电路里显示三端的器件,电路里显示四端的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错。不然歧义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