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裝AnsoftLinks 6的問題

楼主(2013-11-12):
各位前輩, 我在安裝的時候, 跑出這個視窗, 不知是什麼意思, 要怎麼改善, 謝謝.

网友:
貌似安装程序有问题阿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也出现了 我是一直按忽略的

网友(2013-12-21):
哥们解了没有啊 我在64bit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A(2014-01-22):
WIN 7 32
安装的时候会出现icudt38.dll的错误;点击了忽略;安装可以继续

然后把和谐文件夹里面的Ansoftfix.com复制到对应目录下并运行,我仔细观察了一下,icudt38.dll也有被patch。。

最后的结果是,可行

在发布的帖子中我有回复过,正好看到这个帖子,再重新回复一下

网友(2014-11-30):
发上来一个安装包啊

网友(2016-02-28):
Win7 64位也有问题

网友:
你们用的那个版本?4,,,6???

网友(2016-04-09):
有64位的破解补丁共享下,谢谢

网友(2016-06-05):
有安装包吗楼主??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对~

网友(2016-08-06):
回复 网友A:
没有integrate,怎么和cadence链接上?谢谢!

网友(2016-11-02):
同求安装包啊

网友(2017-02-15):
安装包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2017-07-23):
错误可以忽略,但是要拿到32位系统破解了贴回64位系统即可

网友(2018-04-29):
回复 网友B:

    软件发我一份试试

网友(2019-01-15):
回复 网友C:

    安装包发我一个,可以不

网友(2019-07-08):
没有安装包?

网友(2021-08-28):
引用 网友A:
WIN 7 32
安装的时候会出现icudt38.dll的错误;点击了忽略;安装可以继续

Ansoftfix.com如何运行?用D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