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6 自动绕线

楼主(2013-11-12):
请问一下 目前有人使用virtuoso XL 自动绕线功能吗?另外Chip Assembly Router 价值大吗 有必要学习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数字单元的话virtuoso xl自动绕线还是比较的省事的,模拟的话就差些,需要人工修改,修改也比较费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请教一个问题,我在做只有mos的自动绕线时可以成功 ,当在电路里面放入一个std  cell时 自动绕线就无法识别到连接,这个怎么解决?  也就是说如果在当前层次绕线 ,里面有低一层的hierarchy时 要怎么做可以让工具识别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功能用的少,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