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精品文章合集(500篇!)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STC的单片机型号是否已可以添加到Keil V4中

楼主(2013-11-12):
机器操作系统是Win7 64bit
恳请有经验的兄弟给个建议,目前用stc的官方添加工具不好用,报错了。

网友:
要么你自己添加STC的库
要么选AT系列的库 stc几款的管脚和内部和AT的差不多

网友(2013-12-31):
笙泉的在KIEL里能找到

网友:
用管理员权限安装试试看

网友(2014-03-14):
用atmel同资源的就行了

网友:
可以的添加的,怎么添加可以到stc官网去看看,有说明文档

网友:
其实加不加都无所谓。用标准8051就可以。

网友:
下载uv4 for stc.cdb代替..\keil\uv4\uv4.cdb

网友:
是,用标准的8051头文件就可以代替STC的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