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ic610成功的请进,ic610字体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3-11-12):
我启动ic610的时候没有任何警告提示,但是在schematic建立原理图的时候,小菜单的字全部不识别,如图所示,该如何解决??[已解决]

网友:
没有安装xorg-x11-fonts-75dpi?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安装了的!

网友:
我装成果了···但是没有你这个问题····我装过好几次···都没有遇到过···难道是系统字体问题?

网友:
CIW提示什么信息啊?你把提示的信息再google里搜索下答案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搞定了,但是不知道是那个字体的问题,我把和xorg相关的字体都安装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4-04-17):
回复 6# xmffsf 怎样安装在线安装xorg全部相关的字体?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没装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B:

yum search xorg,然后把相关的都装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是很懂,我尽量回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