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上华BCD工艺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3-11-12):
WP_20131111_15_16_04_Smart_副本.jpg 图一

图一为上华0.5um BCD工艺VGS=5V VDS=25V对称HVMOS管。
问题一:管子的GATA 下有一层HN,请问这层的作用是啥?为什么对称HVPMOS gata下没有类似的一层?(见图红色圈内)
问题二:漂移区的NG的作用是啥?(左边蓝色圈内)
问题三  管子的宽度为什么按漂移区的N+来算而不是按漂移区来算?

图二

图二为不对称HVNMOS管
问题四:不对称管子的源端为什么要做P_body?作用是啥?

问题五: 为啥高压管的源漏端之间的gata下都有active?

楼主:
求前辈们指点一二,先谢谢了

楼主:
求前辈们指点一二,先谢谢了 !!!

楼主:
RE: 关于上华BCD工艺的几个问题

求前辈们指点一二,先谢了 !!!!

网友:
跟你们的器件拿下结构图 你问他们就行了 纵向的结构图才能讲的清楚原理

网友:
没做过工艺,你永远不懂。Vh控制?Gate耐压?源漏耐压?衬底隔离?Delta W&L控制?......................

网友:
贴器件截面图更清楚。
加NG,为了提高耐压、减小导通电阻。
P-body为沟道吧

网友(2015-07-10):
回复 楼主:

你好,楼主能发一份BCD0.5um的工艺库文件?我学习用,谢谢。275063748@qq.com

网友:
你好,楼主能发一份BCD0.5um的工艺库文件?谢谢。我学习用275063748@qq.com

网友(2016-01-15):
楼主,图二是个DMOS管吧,左右两端是同一个端口D端。GATE中间的源区是它的S端和B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