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Par例化的逻辑门calibre pex提取

楼主(2013-11-12):
大家好在电路里,有用到一些用pPar参数例化的inverter,也就是NMOS PMOS的size可以在调用时单独设定。
  • Width : pPar("pw")
  • Length : pPar("pl")

在presim没问题,但是calibre pex抽取后,posim的时候,就提示这些参数就丢了,导致没法仿真(即inverter没有W和L的参数)
请问要怎么办?

多谢多谢

网友:
Possim是直接提版图的w 和L当然沒有电路图中的ppar参数了,Possim你用extract的layout提网表仿真

楼主:
我的意思是,layout里提取的网标,没有把pPar转成实际的参数,导致无法仿真

网友:
layout netlist怎么会用这个变量?输出netlist是由lvs rule决定的。只有schematic netlist才由cdf参数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layout提出的网表是直接提的是W和L值(layout画的W和L就是pPar的值),pPar在layout里不起作用

网友(2013-12-15):
等大神解答。。。

网友(2014-02-25):
抽取出来的网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地方应该是网表反标成sch,你的calibre.mapview文件如果写好了,就可以了

网友(2015-05-07):
额,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2018-07-08):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