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LDO环路零极点的计算

楼主(2013-11-12):
我想问一下各位大神们,LDO环路的零极点如何精确计算,或者估算在某一个范围内?不知道为什么我计算的零极点位置与仿真的结果相差较大呢……那些EA的输出电容、功率管的输出阻抗与其输入电容等等的估算是怎么弄的……我的工艺是0.5um的……感谢各位大神的指点!

网友(2014-01-09):
这个输出极点怎么求,负载电容是100p仿真显示极点频率应该是368Hz,估算的频率应该是8359Hz,相差一个数量级啊,应该是计算方法不对,我是用gds/cl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直流参数是输出端pmos管的,下面共源共栅阻抗大很多

网友:
顶一下  前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