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zynq的问题

楼主(2013-11-13):
1. 在ise中进行zynq开发时,我先新建一个工程,然后添加arm子系统,在xps中添加axi总线,关闭xps,在ise中创建hdl顶层,综合的时候需要把ddr的管脚绑定吗?是否需要添加ucf文件?我添加了chipscope的cdc文件,但是综合的时候总是提示processing_ps_clk的时钟有问题,我添加了时钟的buffer还是不得行,如何解决呢?

网友(2014-01-16):
ddr的管脚是不需要绑定的,也不需要在UCF中体现。你的chipscope用的时钟域是processing_ps_clk吗?换个时钟试试,最好用你要测的信号所在模块的工作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