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电流积分器驱动能力问题

楼主(2013-11-13):
Hi,大家好,
我对下面的问题想不清楚。如果一个电流积分器的驱动能力小于输入电流的大小,电流输入和运放输出节点的电压变化是什么样子的?反馈电容上的充放电电流大小是多少?

附件图1是积分器的原理图,运放最大驱动电流小于500nA。net7是运放负输入端,ampout是运放输出端,vcm为虚地电压2.5V, 电源电压为5V。

图2是使用cadence仿真结果。分别对输入电流Ix=400nA,500nA,600nA进行仿真。当Ix=600nA时,net7和ampout迅速降到0V,在这个下降过程中,以下说法是否正确,反馈电容在net7的放电电流为600nA,而反馈电容在ampout的放电电流为500nA?如果不是,那么值分别是多少?为什么?

Fig1.

原理图

原理图

Fig2.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2014-03-09):
楼主你好,在仿这个积分器的时候没有直流反馈,那运放的工作点会稳定么?

楼主(2014-11-11):
反馈回路有一个reset开关,在积分器开始工作前这个开关导通,积分器连接等效为一个单位缓冲器,输入输出端reset到virtual ground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