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几个关于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3-11-13):
关于阻抗匹配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大大们,我刚接触RF,所以很多不大明白。1: 关于S参数匹配的问题。如果做输入匹配,在Smith chart上是把S11匹配到50ohm还是把S11的共轭匹配的50ohm?我感觉两个都对,因为Pmax的条件是Zin=Zout*,也就是说Zin*=Zout, 所以刚才那两种情况一样。这样想对不对??
2: 如果我做一个两阶的PA,那么第一阶与第二jie之间如何匹配?是不是把第二阶的S11匹配到第一阶S22的共轭?
3: 这个问题和匹配无关。在ADS中要想测量PA的gain的话,source是用V_Tone还什么别的?我感觉不能用这个吧,这个测出来的是Voltage的gain。

各位大大们,不胜感激

网友:
建议你看一下田庆成的视频
针对第一个:我的答案是50欧姆匹配到S11共轭。
你后面的那个Pmax也是对的,所以才会把50匹配到S11的共轭。
第二个,你是对的:匹配网络做的是把后一级的S11匹配到前一级的S22的共轭。
第三个,ADS中算gain时,是用电压和电流相乘,所以还需要电流。

网友(2015-06-02):
第一,严格来说,S11不等于Gamma_in,S22也不等于Gamma_out。如果是单向放大器可以有这个近似,但是对于大尺寸的PA,这个差别会比较大。所以你的1、2问题中,把S参数改成反射系数Gamma的话就都对了。

第二,功率增益自然能通过电压、电流的幅度和相位进行计算。你看看ADS的tutorial就知道了。

关于阻抗匹配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大大们,我刚接触RF,所以很多不大明白。1: 关于S参数匹配的问题。如果做输入匹配,在Smith chart上是把S11匹配到50ohm还是把S11的共轭匹配的50ohm?我感觉两个都对,因为Pmax的条件是Zin=Zout*,也就是说Zin*=Zout, 所以刚才那两种情况一样。这样想对不对??
2: 如果我做一个两阶的PA,那么第一阶与第二jie之间如何匹配?是不是把第二阶的S11匹配到第一阶S22的共轭?
3: 这个问题和匹配无关。在ADS中要想测量PA的gain的话,source是用V_Tone还什么别的?我感觉不能用这个吧,这个测出来的是Voltage的gain。
引用 楼主:

网友:
不是很懂,好好学习下

网友(2015-12-19):
前级的输出阻抗匹配到后级的输入阻抗共轭点

网友(2016-09-03):
回复 楼主:

网友(2022-03-10):
注意同向匹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