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VS管的位置请教

楼主(2013-11-13):
请教TVS管的位置应该在1处还是2处?

网友(2014-02-19):
在1处比较好,提前钳住电压对后级电路好。

网友:
图中的串阻采用10K,不合适;这个电路放在2好些!

网友:
TVS管的位置:1

网友(2014-05-11):
在2处好 ,

网友:
在1处吧

网友(2014-09-03):
放在2是比較好的,如果是為了ESD 10K可以換成1K~500就行

网友(2014-10-22):
放在2点比较好把

网友(2015-02-08):
TVS 防止零件被傷害...理論上應該靠近IO才對

网友:
個人淺見

放在1的話,由TVS提前抑制電壓,所有風險由TVS承擔
放在2的話,電感可以先做一級保護,此時TVS收到的電壓會比較低

网友(2015-03-27):
TVS管的位置请教

网友:
TVS收到的電壓會比較低?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