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后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3-11-13):
目前采用的APR工具是SOCEncounter,布局布线之后生成SPEF文件,用这个SPEF给PT做STA。

有如下问题需要请教大家:
1、SOCEncounter做APR的时候,互连线的RC信息完全来自于LEF文件。可是LEF文件中给出的各金属层RC信息十分简单。真实情况下,一个连线的寄生RC应当由它周围的情况决定。由于SOCEncounter做APR时并不知道底层CELL的内部版图信息,所以,连线和底层CELL之间的寄生无法提取。因此,SOCEncounter产生的SPEF并不是最准确的。不知道这一想法是不是正确?
2、完成APR之后,得到了版图。代工厂在制作芯片的时候,会去补金属密度。增加的这部分金属并不存在于原来的版图里,那么为了避免这部分金属造成的寄生,是不是需要用MetalDensityBlock(MDBLK)层将整个电路框起来?
3、现在设计基于180nm工艺设计,时钟频率只有4MHZ,所以SETUP应该没有问题。使用SOCEncounter输出的SPEF在PT里做STA,在BEST\TYPICAL\WORST三种情况下得到的HOLD的SLACK分别是0.28n/0.67n/1.32n。手边现在没有STAR-RC,只有Calibre,所以不知道如何从实际版图里提取RC做STA。如果只按照上述SOCEncounter输出的SPEF做STA得到的结果,是不是保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