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电源芯片BOOST引脚

楼主(2013-11-13):
哪位大虾能告诉我电源芯片BOOST引脚有什么作用,工作原理是什么呀?谢谢啦比如FR9886芯片

网友:
没有作用,多余引脚,参照datasheet接入引脚即可

网友:
里面是有一个小电容接入的,其实就是个多余的引脚,用来滤波,看那个多余的小电容。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哪,不过那个小电容在哪里呢?是mos管构成的电容吗?

网友:
晕,大家不能误导别人啊。那个boost脚明显是用来boost电压的。high side mos管是用NMOS管做的,所以驱动电压必须必输入电压高才行,没有这个电容,high side mos都开不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是不是Low-side Mos也应该是NMOS呀?那个小电容具体接在什么位置呢?谢谢啦^_^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两个都是NMOS管。没有办法,相同面积NMOS管比PMOS管导通电阻小很多。怎么接的见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这个电容的一端接着BOOST,另一端从两个NMOS连接的地方接入,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_^昨天不知道为啥没发上来

网友:
你好,请参见Bootstrap circuit

网友:
LS开的时候给这个电容周期刷新充电,HS开的时候在LS基础上在叠上这个电压加在HS gate上。俩NMOS时候就需要这个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详细哦,太谢谢啦^_^

网友:
NMOS当Vgs>Vgs(th)时才能导通,小电容接在boost和phase一脚之间,这是一个简单的自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