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et VSS VDD 不会有ANTENNA问题嘛?

楼主(2013-11-13):
数字版图中,有些cell的gate端直接接到了VSS 或VDD上,VSS VDD的金属面积又特别大,为什么在check ANTENNA时,不会报出来?想了好久,不知道具体原因。望大牛解答。谢谢

网友:
antenna是击穿poly gate,比较少有管子的gate直接接在vdd vss上,另外,这2条线接了大量的mos管的source端,那个都相当与反偏的二极管,有电子了也很快会被泄放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gate应该是接到follow-pin上吧,而follow-pin是metal1的,而你从gate出来的应该是>metal1连出来的吧,所以不会报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另外一种看法,之所以会有ANTENNA,是因为信号线上积累的电荷多,产生了高压击穿poly,那这个高压是相对于衬底的,而我的VDD VSS是通过有源区域衬底相连,所以芯片在制作过程中,我的衬底,VDD , VSS net都保持同一电位的,所以没有ANTENNA问题。有另外一个问题,金属上积累的是正电荷还是负电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明白您的意思,什么是follow pin?

网友:
回复 网友A:

   2楼说的有理,有反偏二极管,ANT的检查规则会变松很多~~

网友:
本篇樓主可能不太了解 Antenna 原理, Antenna 是指單一 Metal layer在無連接via轉其他Metal時過長造成 Metal Area / Gate Area 大於一定比值, 則連接的 poly gate 在芯片製作時被累積電荷擊穿. 所以一般 Input 信號線會有蠻高機率產生此問題(因為有可能Ouput--> Input使用單一Metal走線過長), 但是 VDD/VSS 不管是 Ring/Strap/Rail 都是使用許多的Metal layer 與 via, 違反 Antenna 機率很低.

网友:
   比较赞同这个观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TIEHI/LO就是避免VDD/VSS直接接到Gate上的。你说的有些单元的gate接到VDD/VSS上,估计你说的情况的工艺节点也不小吧,.18?.35?有的比较大的工艺节点的都没有ANT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我研究了ANT rule,发现只要是net连到S/D,就不会报ANTENNA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ANT的定义是对gate的,所以连S/D不涉及antenna问题

网友(2014-11-03):
2楼说的有理,有反偏二极管,ANT的检查规则会变松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