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超低功耗RTC电路

楼主(2013-11-13):
哪位大仙玩过超低功耗RTC的设计,请指点一二.我需要na级别的RTC. 是用纯数字电路做吗?数字电路如何能将电流控制的这么少?

网友(2020-12-01):
RTC的verilog低功耗设计是低功耗的主要原因,设计完成后还要看制造工艺,55nm 5V阈和110nm 3.3V阈其功耗差距很大

网友:
而RTC外围电路设计对低功耗影响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