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VS运行的error

楼主(2013-11-13):
在calibre下作LVS检查时,出现以下错误信息

Error: Duplicate connection to pin "R_FEATG[5]" in file "/home/xmj/SIFT/DRC/source/top.v.sp" at line 450956
Error: Duplicate connection to pin "R_FEATG[5]" in file "/home/xmj/SIFT/DRC/source/top.v.sp" at line 451405
Error: Duplicate connection to pin "R_FEATG[5]" in file "/home/xmj/SIFT/DRC/source/top.v.sp" at line 451925

然后查找sp网表,
Xcm_o1 central_memory_o1_dw_row10_dw_col10_dw_img11_dw_irw8 $PINS
+ we_f3=we_f3_o1 wen=n144 ren=n187 start_3dmax=start_3dmax_o1
+ start_domori=domori_proc_o1 ack_domori=ack_domori_o1 feat_ready=feat_ready_o1
+ ima_full_n=ima_full_n_o1 R_featg[5]=R_featg_o1[5] R_featg[4]=R_featg_o1[4]
+ R_featg[3]=R_featg_o1[3] R_featg[2]=R_featg_o1[2] R_featg[1]=R_featg_o1[1]
+ R_featg[0]=R_featg_o1[0] clk=clk_G1B6I1_1 rst=n354 clr=n400 we_f1=we_f1_o1
+ we_f2=we_f2_o1 r_featg[9]=r_featg_o1[9] r_featg[8]=r_featg_o1[8]
+ r_featg[7]=r_featg_o1[7] r_featg[6]=r_featg_o1[6] r_featg[5]=r_featg_o1[5]

Xcm_o2 central_memory_o2_dw_row9_dw_col9_dw_img11_dw_irw8 $PINS IN0=n1231
+ IN1=n1260 IN2=n518 IN3=n515 IN4=n1273 we_f2=we_f2_o2 we_f3=we_f3_o2 wen=n146
+ ren=ren_o2 start_3dmax=start_3dmax_o2 start_domori=domori_proc_o2
+ ack_domori=ack_domori_o2 feat_ready=N29 R_featg[5]=R_featg_o3[5]
+ R_featg[4]=R_featg_o3[4] R_featg[3]=R_featg_o3[3] R_featg[2]=R_featg_o3[2]
+ R_featg[1]=R_featg_o3[1] R_featg[0]=R_featg_o3[0] clk=clk_G1B7I30_1 rst=n354
+ clr=n402 we_f1=we_f1_o2 r_featg[8]=r_featg_o2R8R r_featg[7]=r_featg_o3[7]
+ r_featg[6]=r_featg_o3[6] r_featg[5]=r_featg_o3[5] r_featg[4]=r_featg_o3[4]

Xcm_o3 central_memory_o3_dw_row8_dw_col8_dw_img11_dw_irw8 $PINS
+ feat_ready=feat_ready_o3 IN0=n696 IN1=n694 IN2=n691 IN3=n688 we_f1=we_f1_o3
+ we_f2=we_f2_o3 we_f3=we_f3_o3 wen=n145 ren=ren_o3 start_3dmax=start_3dmax_o3
+ start_domori=domori_proc_o3 ack_domori=ack_domori_o3 R_featg[5]=R_featg_o3[5]
+ R_featg[4]=R_featg_o3[4] R_featg[3]=R_featg_o3[3] R_featg[2]=R_featg_o3[2]
+ R_featg[1]=R_featg_o3[1] R_featg[0]=R_featg_o3[0] clk=clk_G1B7I30_1 rst=n364
+ clr=n402 r_featg[7]=r_featg_o3[7] r_featg[6]=r_featg_o3[6]
+ r_featg[5]=r_featg_o3[5] r_featg[4]=r_featg_o3[4] r_featg[3]=r_featg_o3[3]

这是网表中对应的错误的部分,好像是重复连接了,请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怎样解决。。。

还有在lvs中哪里设置将以下两项开启
LAYOUT CASE                            NO
SOURCE CASE                            NO

网友:
错好像是大小写引起的
在lvs rule 任何地方可以加入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问题就是与这个有关,已经解决了,在lvs  rule文件里面 添加上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YES

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问题解决了,在lvs rule里面加上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YES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