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片机的LED之间怎么消除窜显

楼主(2013-11-13):
有三个LED管显示,稳定显示某三个数,可是发生窜显现象,请问怎么用修改程序来改善,比如要添加什么延时又或者是什么程序,大婶快来帮忙吧

楼主:
求大婶帮助啊,在线等回复啊

楼主:
求大婶啊,等不急了

网友:
你說LED 管是  3  led diode ?
or 3 7-segment LED ?

有些 8051 使用 scan 方式去一個格顯示 7-seg  ..降低IO
但是速度控制不好會出現閃 .

如果可以加電路多加 shift reg 去避免SCAN 方式
或是 SCAN 更快些但是  你得使LED 夠亮 .

网友:
用锁存了吗?建议你自己再查一遍自己的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锁存??具体代码怎么用啊,求大婶支招,要添什么代码,我的是实验板,用代码控制LED

楼主:
回复 网友A:

      ORG 0000H    MOV DPTR,#0FEFFH
    MOV A,#89H
    MOVX @DPTR,A
LOOP:MOV A,#00100000B
     MOV DPTR,#0FEFDH
     MOVX @DPTR,A
     MOV A,#11110111B
     MOV DPTR,#0FEFCH
     MOVX @DPTR,A
     LCALL DO5MS
     MOV A,#00010000B
     MOV DPTR,#0FEFDH
     MOVX @DPTR,A
     MOV A,#11111110B
     MOV DPTR,#0FEFCH
     MOVX @DPTR,A
     LCALL DO5MS
     MOV A,#00001000B
     MOV DPTR,#0FEFDH
     MOVX @DPTR,A
     MOV A,#10111111B
     MOV DPTR,#0FEFCH
     MOVX @DPTR,A
     LCALL DO5MS
     SJMP LOOP

楼主:
刚才那个大婶呢,怎么添加锁存程序啊,求教

楼主:
是不是这样锁存

    ORG 0000H
    MOV DPTR,#0FEFFH
    MOV A,#89H
    MOVX @DPTR,A
LOOP:MOV A,#00100000B
     MOV DPTR,#0FEFDH
     MOVX @DPTR,A
     MOV A,#11110111B
     MOV DPTR,#0FEFCH
     MOVX @DPTR,A

     MOV DPTR,#0FEFFH
     MOV A,#00001010B
     MOVX @DPTR,A

     LCALL DO5MS
     MOV A,#00010000B
     MOV DPTR,#0FEFDH
     MOVX @DPTR,A
     MOV A,#11111110B
     MOV DPTR,#0FEFCH
     MOVX @DPTR,A

MOV DPTR,#0FEFFH
     MOV A,#00001000B
     MOVX @DPTR,A

     LCALL DO5MS
     MOV A,#00001000B
     MOV DPTR,#0FEFDH
     MOVX @DPTR,A
     MOV A,#10111111B
     MOV DPTR,#0FEFCH
     MOVX @DPTR,A

     MOV DPTR,#0FEFFH
     MOV A,#00000110B
     MOVX @DPTR,A

     LCALL DO5MS
     SJMP LOOP
DO5MS:MOV R6,250
D05MS0JNZ R6,D05MS0
RET
END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看到帖子,我不大会汇编。。。。。。不好意思啦。。。。。
   你有现成的实验板,有提供例程吗?

   我之前提锁存是不知道你有现成的板子,BTW,目前实验结果如何?!

   如果还没好,你可以挨个段显示 然后清除 最后调节延时试试看

   祝好

网友:
我是大叔,不是大婶.
你的程序很简单,本身没有什么,如果出现字在不同数码管上跳动,估计是板级IO问题,有可能是IO速度太低了,解决办法是在写入一个字之后,写入下个字之前,首先将上个字清除,就是写完一个字,延时程序结束后,再写一个全0过去,将所有seg关断一下, 之后再写下一个字.

网友:
在显示前,将led全部熄灭,稍微延时一会,至于时间以没有窜显为准,然后送出你要显示的数据就OK!

网友:
汇编啊,牛人

网友:
看不懂汇编,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