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交叉时钟的约束问题?

楼主(2013-11-13):
在dc综合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clk1时钟为reg1的时钟,clk2为reg2的时钟,reg1的输出信号为reg2的输入。
请问对clk1和clk2该如何设置?直接设置为false path吗?

网友:
无定论,依设计而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下版主,那需要怎样的定论呢?设计那边只说了这样的情况,他们也不知道是否该设置为false path,我用设置了
false path的做了一版,后仿能够通过。这两个时钟是可以调频的,只需要满足clk2>=3clk1。
假设这里不设置false path,那需要如何设置?不需要设吗?

网友:
如果异步的话, 难道不需要做同步处理吗?

网友:
如何是异步的就直接是false path 同步的话就要设定他们的周期和相位关系。

楼主:
谢谢,此模块为spi通信模块,clk2为是spi时钟,clk1为系统时钟,频率上面说了,相位到是不清楚,在处理的时候我就直接把它当异步处理,设为false path,但一直没有弄明白!@

网友:
关键是设计上是不是异步path,要是异步path就需要功能保证,两个clock之间作为异步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