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把传感器的信号实时发送到终端的技术关键

楼主(2013-11-13):
想把传感器的信号用无线的方式发送出去,由终端接收,现在有两种方案,一种是使用存储单元存储采集到的数据再发送,一种是实时的发送,不使用存储单元,想问下实时发送相比前者有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呢,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需要注意?

网友:
这跟你对获取数据的要求有关,有的监控信号要求实时,有的不需要实时,还跟你传感器类型,能耗要求有关。存储的好处是可以recall。另外还要考虑接收端的问题,如果是实时的,就要求接收端一直工作,接收端往往功率和辐射都要远高于传感器节点。
你做的是什么信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做心电信号的采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数据量不大,而且不属于实时监控,做存储比较好

网友:
现在主流的无线发射端模块一般都自带buffer。
无线传输容易丢包,有buffer做recall,可以反复校验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