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采样位数为什么是2bit?不是4bit、8bit?BD2系统的采样位数2bit是否可以?

楼主(2013-11-14):
这里是不是考虑了成本?还是由其它什么因素决定的?看到目前市面上的一些GPS/BD2的双模产品大部分用的是4bit,采样位数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啊?哪位大侠给解答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
位数对载噪比的影响与电路复杂程度的折中

网友:
有专门的论文对采样比特数作分析了。在6bit之前,多一bit信噪比会提高几db。

网友(2014-05-27):
传统的GPS receiver采用2bit,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RF和digital baseband是独立的芯片,2bit的接口跟很多产品兼容
而SoC的话,ADC未必就2bit,bit数越高,那么前面filter的要求就越低,就越省area和current;2bit反而导致RF analog部分的面积功耗过大,并且对干扰的抑制能力也不好。

网友(2014-10-09):
2bit增加到3/4比特,信号大概增加3个db。但是会给数字前端预处理rotator部分电路带来很大麻烦。

网友(2016-08-20):
AD采样位数决定了量化噪声的大小,当取2比特时,量化噪声使信道噪声增加约1db,因此不是对灵敏度要求严格的系统使用2比特采样即可,使用3比特或3比特采样以上量化噪声相对于信道噪声已不明显,考虑到信号动态范围,取到4比特就可以,用2比特灵敏度略有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