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电源滤波并联两个同样大小的电容?

楼主(2013-11-14):
为什么电源滤波并联两个同样大小的电容?有什么作用?这是笔试时遇到的问题,请高手回答。

网友:
增大滤波电容,减小电容寄生参数,ESR,RSL等。。。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也许是成本考虑,比如47uF的陶瓷电容比较贵,不如用2个22uF的并联来的实际。

网友:
如果仅仅因为ESR之类的,不需要一定两个同样大小的。
其实一般来说如果频率够快,在芯片近中远可以放3个或以上从小到大的cap

网友:
还有体积和成本的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电容价格还好吧。

网友:
恩,基本最主要的是体积和ESR

网友:
1. 并联 2. 同样大小
并联是为了减小ESR和ESL,增加C
同样大小可能是考虑滤波频率点,噪声可能集中在某一频点附近。

网友(2014-03-29):
主要是ESR

网友(2014-08-21):
成本与ESR

网友:
主要是减小ESR

网友(2015-02-04):
这个没有固定答案吧?

网友(2015-06-14):
体积 和 参数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