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帮忙看看这条path timing的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3-11-14):
Startpoint: u_power_pmu/u_padc/u_pad_switch/current_state_reg_1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hclk)
  Endpoint: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pu_wrapper/u_ARM926EJS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pu_clk)
  Path Group: cpu_clk
  Path Type: max

Attributes:
    d - dont_touch
    u - dont_use
   mo - map_only
   so - size_only
    i - ideal_net or ideal_network

  Point                                       Fanout       Cap     DTran     Trans     Delta    Derate      Incr       Path      Location / Load        Attributes
  ----------------------------------------------------------------------------------------------------------------------------------------------------------------
  clock hclk (rise edge)                                                                                   0.000      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3.000      3.000
  u_power_pmu/u_padc/u_pad_switch/current_state_reg_1_/CK (SDFFRQX2M)
                                                                   0.000     0.500     0.000               0.000      3.000 r    (2260.17,750.45)       so i
  u_power_pmu/u_padc/u_pad_switch/current_state_reg_1_/Q (SDFFRQX2M)         0.501                         0.699      3.699 r    (2267.39,750.48)       so
  u_power_pmu/u_padc/u_pad_switch/current_state[1] (net)
                                                8        0.050                                             0.000      3.699 r    [0.03,0.05]
  u_power_pmu/u_padc/u_pad_switch/U149/A (INVXLM)                  0.000     0.501     0.000               0.000 *    3.699 r    (2267.31,739.01)
  u_power_pmu/u_padc/u_pad_switch/U149/Y (INVXLM)                            0.235                         0.216      3.915 f    (2267.75,739.01)
  u_power_pmu/u_padc/u_pad_switch/n122 (net)
                                                2        0.010                                             0.000      3.915 f    [0.00,0.01]
  u_power_pmu/u_padc/u_pad_switch/U126/A0 (AOI211X2M)              0.000     0.235     0.000               0.000 *    3.915 f    (2268.71,733.29)
  u_power_pmu/u_padc/u_pad_switch/U126/Y (AOI211X2M)                         0.766                         0.521      4.436 r    (2270.10,732.93)
  u_power_pmu/u_padc/u_pad_switch/n121 (net)
                                                1        0.019                                             0.000      4.436 r    [0.02,0.02]
  u_power_pmu/u_padc/u_pad_switch/fs_ns_data[1] (pad_switch)                                               0.000      4.436 r    (netlink)
  u_power_pmu/u_padc/n681 (net)                          0.019                                             0.000      4.436 r    [0.02,0.02]
  u_power_pmu/u_padc/u_padc_body/fs_ns_data[1] (padc_body)                                                 0.000      4.436 r    (netlink)
  u_power_pmu/u_padc/u_padc_body/fs_ns_data[1] (net)     0.019                                             0.000      4.436 r    [0.02,0.02]
  u_power_pmu/u_padc/u_padc_body/icc_place116/A (BUFX2M)           0.000     0.766     0.000               0.000 *    4.436 r    (2323.98,724.75)
  u_power_pmu/u_padc/u_padc_body/icc_place116/Y (BUFX2M)                     0.754                         0.567      5.003 r    (2324.79,724.61)
  u_power_pmu/u_padc/u_padc_body/n29 (net)      4        0.076                                             0.000      5.003 r    [0.06,0.08]
  u_power_pmu/u_padc/u_padc_body/icc_place165/A (INVX1M)           0.000     0.754     0.000               0.003 *    5.006 r    (2516.79,719.01)
  u_power_pmu/u_padc/u_padc_body/icc_place165/Y (INVX1M)                     0.785                         0.671      5.676 f    (2516.38,719.01)
  u_power_pmu/u_padc/u_padc_body/n1133 (net)
                                               10        0.090                                             0.000      5.676 f    [0.05,0.09]
  u_power_pmu/u_padc/u_padc_body/U892/C (AND3X4M)                  0.000     0.785     0.000               0.001 *    5.677 f    (2542.94,782.16)
  u_power_pmu/u_padc/u_padc_body/U892/Y (AND3X4M)                            0.528                         0.685      6.362 f    (2543.76,782.33)
  u_power_pmu/u_padc/u_padc_body/n564 (net)     8        0.234                                             0.000      6.362 f    [0.11,0.23]
  u_power_pmu/u_padc/u_padc_body/U1778/A (NAND2X8M)                0.000     0.528     0.000               0.006 *    6.368 f    (2567.10,693.18)
  u_power_pmu/u_padc/u_padc_body/U1778/Y (NAND2X8M)                          1.461                         0.964      7.332 r    (2567.49,693.59)
  u_power_pmu/u_padc/u_padc_body/NF_DATA_ie[2] (net)
                                                2        0.553                                             0.000      7.332 r    [0.55,0.55]
  u_power_pmu/u_padc/u_padc_body/NF_DATA_ie[2] (padc_body)                                                 0.000      7.332 r    (netlink)
  u_power_pmu/u_padc/NF_DATA_ie[2] (net)                 0.553                                             0.000      7.332 r    [0.55,0.55]
  u_power_pmu/u_padc/NF_DATA_ie[2] (padc)                                                                  0.000      7.332 r    (netlink)
  u_power_pmu/NF_DATA_ie[2] (net)                        0.553                                             0.000      7.332 r    [0.55,0.55]
  u_power_pmu/u_pad/NF_DATA_ie[2] (pad)                                                                    0.000      7.332 r    (netlink)
  u_power_pmu/u_pad/NF_DATA_ie[2] (net)                  0.553                                             0.000      7.332 r    [0.55,0.55]
  u_power_pmu/u_pad/u_pad_body/NF_DATA_ie[2] (pad_body)                                                    0.000      7.332 r    (netlink)
  u_power_pmu/u_pad/u_pad_body/NF_DATA_ie[2] (net)       0.553                                             0.000      7.332 r    [0.55,0.55]
  u_power_pmu/u_pad/u_pad_body/icc_place516/A (CLKBUFX4M)          0.000     1.461     0.000               0.127 *    7.459 r    (3682.47,165.04)
  u_power_pmu/u_pad/u_pad_body/icc_place516/Y (CLKBUFX4M)                    1.106                         0.883      8.342 r    (3683.75,165.12)
  u_power_pmu/u_pad/u_pad_body/n644 (net)       1        0.225                                             0.000      8.342 r    [0.18,0.23]
  u_power_pmu/u_pad/u_pad_body/u_pad_nf_data_2/IE (PDUW1216CDG)    0.000     1.106     0.000               0.026 *    8.368 r    (4348.95,114.68)       d
  u_power_pmu/u_pad/u_pad_body/u_pad_nf_data_2/C (PDUW1216CDG)               0.851                         2.277     10.644 r    (4360.81,114.68)       d
  u_power_pmu/u_pad/u_pad_body/NF_DATA_c[2] (net)
                                                4        0.874                                             0.000     10.644 r    [0.87,0.87]
  u_power_pmu/u_pad/u_pad_body/NF_DATA_c[2] (pad_body)                                                     0.000     10.644 r    (netlink)
  u_power_pmu/u_pad/NF_DATA_c[2] (net)                   0.874                                             0.000     10.644 r    [0.87,0.87]
  u_power_pmu/u_pad/NF_DATA_c[2] (pad)                                                                     0.000     10.644 r    (netlink)
  u_power_pmu/NF_DATA_c[2] (net)                         0.874                                             0.000     10.644 r    [0.87,0.87]
  u_power_pmu/u_padc/NF_DATA_c[2] (padc)                                                                   0.000     10.644 r    (netlink)
  u_power_pmu/u_padc/NF_DATA_c[2] (net)                  0.874                                             0.000     10.644 r    [0.87,0.87]
  u_power_pmu/u_padc/u_padc_body/NF_DATA_c[2] (padc_body)                                                  0.000     10.644 r    (netlink)
  u_power_pmu/u_padc/u_padc_body/NF_DATA_c[2] (net)      0.874                                             0.000     10.644 r    [0.87,0.87]
  u_power_pmu/u_padc/u_padc_body/U416/A (INVXLM)                   0.000     0.945     0.000               0.354 *   10.999 r    (2444.02,784.92)
  u_power_pmu/u_padc/u_padc_body/U416/Y (INVXLM)                             0.668                         0.596     11.594 f    (2444.46,784.92)
  u_power_pmu/u_padc/u_padc_body/n160 (net)     3        0.040                                             0.000     11.594 f    [0.03,0.04]
  u_power_pmu/u_padc/u_padc_body/U415/B (NOR2X1M)                  0.000     0.668     0.000               0.001 *   11.595 f    (2557.01,790.67)
  u_power_pmu/u_padc/u_padc_body/U415/Y (NOR2X1M)                            1.376                         0.934     12.529 r    (2557.59,790.92)
  u_power_pmu/u_padc/u_padc_body/padc_arm9_scan_in[2] (net)
                                                1        0.047                                             0.000     12.529 r    [0.04,0.05]
  u_power_pmu/u_padc/u_padc_body/padc_arm9_scan_in[2] (padc_body)                                          0.000     12.529 r    (netlink)
  u_power_pmu/u_padc/padc_arm9_scan_in[2] (net)          0.047                                             0.000     12.529 r    [0.04,0.05]
  u_power_pmu/u_padc/padc_arm9_scan_in[2] (padc)                                                           0.000     12.529 r    (netlink)
  u_power_pmu/padc_arm9_scan_in_BBR[2] (net)             0.047                                             0.000     12.529 r    [0.04,0.05]
  u_power_pmu/u_pmu_buffer_ring/padc_arm9_scan_in_BBR[2] (pmu_buffer_ring)                                 0.000     12.529 r    (netlink)
  u_power_pmu/u_pmu_buffer_ring/padc_arm9_scan_in_BBR[2] (net)
                                                         0.047                                             0.000     12.529 r    [0.04,0.05]
  u_power_pmu/u_pmu_buffer_ring/u_BBR_padc_arm9_scan_in_2/A (CLKBUFX6M)
                                                                   0.000     1.376     0.000               0.001 *   12.531 r    (2744.37,796.43)
  u_power_pmu/u_pmu_buffer_ring/u_BBR_padc_arm9_scan_in_2/Y (CLKBUFX6M)      1.425                         1.074     13.604 r    (2745.76,796.74)
  u_power_pmu/u_pmu_buffer_ring/padc_arm9_scan_in[2] (net)
                                                1        0.382                                             0.000     13.604 r    [0.38,0.38]
  u_power_pmu/u_pmu_buffer_ring/padc_arm9_scan_in[2] (pmu_buffer_ring)                                     0.000     13.604 r    (netlink)
  u_power_pmu/padc_arm9_scan_in[2] (net)                 0.382                                             0.000     13.604 r    [0.38,0.38]
  u_power_pmu/padc_arm9_scan_in[2] (power_pmu)                                                             0.000     13.604 r    (netlink)
  padc_arm9_scan_in[2] (net)                             0.382                                             0.000     13.604 r    [0.38,0.38]
  u_power_pso/padc_arm9_scan_in[2] (power_pso)                                                             0.000     13.604 r    (netlink)
  u_power_pso/padc_arm9_scan_in[2] (net)                 0.382                                             0.000     13.604 r    [0.38,0.38]
  u_power_pso/u_pso_buffer_ring/padc_arm9_scan_in[2] (pso_buffer_ring)                                     0.000     13.604 r    (netlink)
  u_power_pso/u_pso_buffer_ring/padc_arm9_scan_in[2] (net)
                                                         0.382                                             0.000     13.604 r    [0.38,0.38]
  u_power_pso/u_pso_buffer_ring/u_BBR_padc_arm9_scan_in_2/A (CLKBUFX3M)
                                                                   0.000     1.425     0.000               0.065 *   13.669 r    (2763.61,2165.44)
  u_power_pso/u_pso_buffer_ring/u_BBR_padc_arm9_scan_in_2/Y (CLKBUFX3M)      1.246                         0.933     14.603 r    (2764.92,2165.43)
  u_power_pso/u_pso_buffer_ring/padc_arm9_scan_in_BBR[2] (net)
                                                1        0.185                                             0.000     14.603 r    [0.04,0.19]
  u_power_pso/u_pso_buffer_ring/padc_arm9_scan_in_BBR[2] (pso_buffer_ring)                                 0.000     14.603 r    (netlink)
  u_power_pso/padc_arm9_scan_in_BBR[2] (net)             0.185                                             0.000     14.603 r    [0.04,0.19]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padc_arm9_scan_in[2] (cpu_subsystem)                                         0.000     14.603 r    (netlink)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padc_arm9_scan_in[2] (net)
                                                         0.185                                             0.000     14.603 r    [0.04,0.19]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pu_wrapper/padc_arm9_scan_in[2] (cpu_wrapper)                             0.000     14.603 r    (netlink)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pu_wrapper/padc_arm9_scan_in[2] (net)
                                                         0.185                                             0.000     14.603 r    [0.04,0.19]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pu_wrapper/u_ARM926EJS/SI2 (ARM926EJS)
                                                                   0.000     1.246     0.000               0.006 *   14.608 r    (2777.29,2285.67)      d u
  data arrival time                                                                                                  14.608

  clock cpu_clk (rise edge)                                                                                6.024      6.024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1.688      7.712
  clock uncertainty                                                                                       -0.900      6.812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pu_wrapper/u_ARM926EJS/CLK (ARM926EJS)                                    0.000      6.812 r
  library setup time                                                                                       0.821      7.633
  data required time                                                                                                  7.633
  ----------------------------------------------------------------------------------------------------------------------------------------------------------------
  data required time                                                                                                  7.633
  data arrival time                                                                                                 -14.608
  ----------------------------------------------------------------------------------------------------------------------------------------------------------------
  slack (VIOLATED)                                                                                                   -6.975

Place opt之后的结果 求大神指导

网友:
Endpoint: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pu_wrapper/u_ARM926EJS是ram吧
属于Reg2Macro的path,而且是两个不同的clock,hclk和cpu_clk。
path上总共12级cell,其中4级是buf,3级是inv,其中2级buf是网表带来的。
建议:1返回DC再次综合;2在palce设group path;3调整floorpla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神的犀利的点评 我再去看看 ,这个主要的hclk 的path也是很糟糕。 另外一天是自己hclk内部的reg2reg 也有很大的问题 就SDC角度分析 可能有哪些不合理的地方?
uncertainty 0.9  clock_transition 0.5
我看这些带CLK的buf 和逻辑门的transition都接近1ns 我就在place_opt之前把 这些*CLK*都设成 dont use/touch
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用

Startpoint: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biu/bufctrl/burlen_got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hclk)
  Endpoint: u_power_pmu/u_pmu_um/main_umout_dly_reg_7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hclk)
  Path Group: hclk
  Path Type: max

Attributes:
    d - dont_touch
    u - dont_use
   mo - map_only
   so - size_only
    i - ideal_net or ideal_network

  Point                                       Fanout       Cap     DTran     Trans     Delta    Derate      Incr       Path      Location / Load        Attributes
  ----------------------------------------------------------------------------------------------------------------------------------------------------------------
  clock hclk (rise edge)                                                                                   0.000      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3.000      3.000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biu/bufctrl/burlen_got_reg/CK (SDFFSQX2M)
                                                                   0.000     0.500     0.000               0.000      3.000 r    (2633.11,1683.26)      so i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biu/bufctrl/burlen_got_reg/Q (SDFFSQX2M)     0.299                         0.646      3.646 r    (2626.60,1683.14)      so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biu/bufctrl/n1249 (net)
                                                6        0.030                                             0.000      3.646 r    [0.02,0.03]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biu/bufctrl/burlen_got (biu_bufctrl)                                       0.000      3.646 r    (netlink)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biu/n50 (net)            0.030                                             0.000      3.646 r    [0.02,0.03]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biu/icc_place32/A (CLKINVX1M)      0.000     0.299     0.000               0.000 *    3.646 r    (2620.16,1694.78)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biu/icc_place32/Y (CLKINVX1M)                0.975                         0.644      4.290 f    (2619.68,1694.80)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biu/n51 (net)
                                                9        0.064                                             0.000      4.290 f    [0.05,0.06]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biu/host_if/burlen_got (biu_host_if)                                       0.000      4.290 f    (netlink)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biu/host_if/burlen_got (net)
                                                         0.064                                             0.000      4.290 f    [0.05,0.06]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biu/host_if/U76/A (NAND2XLM)       0.000     0.975     0.000               0.000 *    4.291 f    (2632.37,1729.24)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biu/host_if/U76/Y (NAND2XLM)                 0.298                         0.313      4.603 r    (2632.05,1729.25)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biu/host_if/n41 (net)
                                                1        0.005                                             0.000      4.603 r    [0.00,0.00]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biu/host_if/U75/S0 (MX2X1M)        0.000     0.298     0.000               0.000 *    4.603 r    (2632.27,1732.00)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biu/host_if/U75/Y (MX2X1M)                   0.780                         0.720      5.323 f    (2628.64,1732.05)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biu/host_if/sync_oen (net)
                                                5        0.089                                             0.000      5.323 f    [0.08,0.09]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biu/host_if/sync_oen (biu_host_if)                                         0.000      5.323 f    (netlink)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biu/biu_abi_sync_oen (net)
                                                         0.089                                             0.000      5.323 f    [0.08,0.09]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biu/biu_abi_sync_oen (biu)                                                 0.000      5.323 f    (netlink)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biu_abi_sync_oen (net)     0.089                                             0.000      5.323 f    [0.08,0.09]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biu_abi_sync_oen (cpu_subsystem)                                             0.000      5.323 f    (netlink)
  u_power_pso/biu_abi_sync_oen_BBR (net)                 0.089                                             0.000      5.323 f    [0.08,0.09]
  u_power_pso/u_pso_buffer_ring/biu_abi_sync_oen_BBR (pso_buffer_ring)                                     0.000      5.323 f    (netlink)
  u_power_pso/u_pso_buffer_ring/biu_abi_sync_oen_BBR (net)
                                                         0.089                                             0.000      5.323 f    [0.08,0.09]
  u_power_pso/u_pso_buffer_ring/u_BBR_biu_abi_sync_oen/A (CLKBUFX4M)
                                                                   0.000     0.780     0.000               0.003 *    5.327 f    (2514.91,1556.99)
  u_power_pso/u_pso_buffer_ring/u_BBR_biu_abi_sync_oen/Y (CLKBUFX4M)         1.377                         1.090      6.417 f    (2513.63,1556.92)
  u_power_pso/u_pso_buffer_ring/biu_abi_sync_oen (net)
                                                1        0.267                                             0.000      6.417 f    [0.27,0.27]
  u_power_pso/u_pso_buffer_ring/biu_abi_sync_oen (pso_buffer_ring)                                         0.000      6.417 f    (netlink)
  u_power_pso/biu_abi_sync_oen (net)                     0.267                                             0.000      6.417 f    [0.27,0.27]
  u_power_pso/biu_abi_sync_oen (power_pso)                                                                 0.000      6.417 f    (netlink)
  biu_abi_sync_oen (net)                                 0.267                                             0.000      6.417 f    [0.27,0.27]
  u_power_pmu/biu_abi_sync_oen (power_pmu)                                                                 0.000      6.417 f    (netlink)
  u_power_pmu/biu_abi_sync_oen (net)                     0.267                                             0.000      6.417 f    [0.27,0.27]
  u_power_pmu/u_auto_pso2pmu_iso/biu_abi_sync_oen (pso2pmu_iso)                                            0.000      6.417 f    (netlink)
  u_power_pmu/u_auto_pso2pmu_iso/biu_abi_sync_oen (net)
                                                         0.267                                             0.000      6.417 f    [0.27,0.27]
  u_power_pmu/u_auto_pso2pmu_iso/u_biu_abi_sync_oen_iso/A (VG_ISO_OR2X2M_55)                               0.000      6.417 f    (netlink)
  u_power_pmu/u_auto_pso2pmu_iso/u_biu_abi_sync_oen_iso/A (net)
                                                         0.267                                             0.000      6.417 f    [0.27,0.27]
  u_power_pmu/u_auto_pso2pmu_iso/u_biu_abi_sync_oen_iso/u_iso_and/A (VG_ISO_AND2X2M_55)                    0.000      6.417 f    (netlink)
  u_power_pmu/u_auto_pso2pmu_iso/u_biu_abi_sync_oen_iso/u_iso_and/A (net)
                                                         0.267                                             0.000      6.417 f    [0.27,0.27]
  u_power_pmu/u_auto_pso2pmu_iso/u_biu_abi_sync_oen_iso/u_iso_and/u_pmk_iso_and/A (ISOLNX2M)
                                                                   0.000     1.377     0.000               0.032 *    6.449 f    (2278.81,787.76)       so
  u_power_pmu/u_auto_pso2pmu_iso/u_biu_abi_sync_oen_iso/u_iso_and/u_pmk_iso_and/Y (ISOLNX2M)
                                                                             0.100                         0.423      6.872 f    (2277.30,788.17)       so
  u_power_pmu/u_auto_pso2pmu_iso/u_biu_abi_sync_oen_iso/u_iso_and/Y (net)
                                                1        0.006                                             0.000      6.872 f    [0.00,0.01]
  u_power_pmu/u_auto_pso2pmu_iso/u_biu_abi_sync_oen_iso/u_iso_and/Y (VG_ISO_AND2X2M_55)                    0.000      6.872 f    (netlink)
  u_power_pmu/u_auto_pso2pmu_iso/u_biu_abi_sync_oen_iso/temp (net)
                                                         0.006                                             0.000      6.872 f    [0.00,0.01]
  u_power_pmu/u_auto_pso2pmu_iso/u_biu_abi_sync_oen_iso/u_bypass_mux/B (CLKMX2X2M)
                                                                   0.000     0.100     0.000               0.000 *    6.872 f    (2274.36,776.66)
  u_power_pmu/u_auto_pso2pmu_iso/u_biu_abi_sync_oen_iso/u_bypass_mux/Y (CLKMX2X2M)
                                                                             1.316                         0.967      7.839 f    (2271.54,776.26)
  u_power_pmu/u_auto_pso2pmu_iso/u_biu_abi_sync_oen_iso/Y (net)
                                                2        0.137                                             0.000      7.839 f    [0.13,0.14]
  u_power_pmu/u_auto_pso2pmu_iso/u_biu_abi_sync_oen_iso/Y (VG_ISO_OR2X2M_55)                               0.000      7.839 f    (netlink)
  u_power_pmu/u_auto_pso2pmu_iso/biu_abi_sync_oen_iso (net)
                                                         0.137                                             0.000      7.839 f    [0.13,0.14]
  u_power_pmu/u_auto_pso2pmu_iso/biu_abi_sync_oen_iso (pso2pmu_iso)                                        0.000      7.839 f    (netlink)
  u_power_pmu/biu_abi_sync_oen_iso (net)                 0.137                                             0.000      7.839 f    [0.13,0.14]
  u_power_pmu/u_abi/biu_abi_sync_oen (abi)                                                                 0.000      7.839 f    (netlink)
  u_power_pmu/u_abi/biu_abi_sync_oen (net)               0.137                                             0.000      7.839 f    [0.13,0.14]
  u_power_pmu/u_abi/u_read_ctrl/sync_oen (abi_read)                                                        0.000      7.839 f    (netlink)
  u_power_pmu/u_abi/u_read_ctrl/sync_oen (net)           0.137                                             0.000      7.839 f    [0.13,0.14]
  u_power_pmu/u_abi/u_read_ctrl/U4/B0 (AOI32XLM)                   0.000     1.316     0.000               0.009 *    7.848 f    (2054.57,483.62)
  u_power_pmu/u_abi/u_read_ctrl/U4/Y (AOI32XLM)                              0.484                         0.527      8.375 r    (2054.90,483.85)
  u_power_pmu/u_abi/u_read_ctrl/n34 (net)       1        0.004                                             0.000      8.375 r    [0.00,0.00]
  u_power_pmu/u_abi/u_read_ctrl/rdata_oen (abi_read)                                                       0.000      8.375 r    (netlink)
  u_power_pmu/u_abi/abi_bypass_rdata_oen (net)           0.004                                             0.000      8.375 r    [0.00,0.00]
  u_power_pmu/u_abi/abi_bypass_rdata_oen (abi)                                                             0.000      8.375 r    (netlink)
  u_power_pmu/n1651 (net)                                0.004                                             0.000      8.375 r    [0.00,0.00]
  u_power_pmu/icc_place983/A (CLKINVX2M)                           0.000     0.484     0.000               0.000 *    8.375 r    (2053.72,486.44)
  u_power_pmu/icc_place983/Y (CLKINVX2M)                                     1.182                         0.823      9.198 f    (2054.16,486.49)
  u_power_pmu/n1653 (net)                      21        0.120                                             0.000      9.198 f    [0.09,0.12]
  u_power_pmu/u_bypass/abi_bypass_rdata_oen (bypass)                                                       0.000      9.198 f    (netlink)
  u_power_pmu/u_bypass/abi_bypass_rdata_oen (net)        0.120                                             0.000      9.198 f    [0.09,0.12]
  u_power_pmu/u_bypass/U141/A (CLKAND2X2M)                         0.000     1.182     0.000               0.001 *    9.199 f    (2105.39,512.29)
  u_power_pmu/u_bypass/U141/Y (CLKAND2X2M)                                   1.232                         1.086     10.285 f    (2103.86,512.29)
  u_power_pmu/u_bypass/bypass_host_delay_wdata[7] (net)
                                               10        0.127                                             0.000     10.285 f    [0.11,0.13]
  u_power_pmu/u_bypass/bypass_host_delay_wdata[7] (bypass)                                                 0.000     10.285 f    (netlink)
  u_power_pmu/bypass_host_delay_wdata[7] (net)           0.127                                             0.000     10.285 f    [0.11,0.13]
  u_power_pmu/u_host_delay/bypass_host_delay_wdata[7] (host_delay)                                         0.000     10.285 f    (netlink)
  u_power_pmu/u_host_delay/bypass_host_delay_wdata[7] (net)
                                                         0.127                                             0.000     10.285 f    [0.11,0.13]
  u_power_pmu/u_host_delay/u_host_delay_core/byp00    2.561   -1.061 (VIOLATED)
   u_power_pmu/NF_RB1_i        1.500          2.557         -1.057  (VIOLATED)
       PIN :   u_power_pmu/u_pad/u_pad_body/icc_place989/A    1.500    2.557   -1.057 (VIOLATED)
       PIN :   u_power_pmu/u_padc/u_padc_body/U783/Y    1.500    2.557   -1.057 (VIOLATED)
   u_power_pso/u_video_subsystem/u_vdec/u_vdec_sramtop/u_vc0830_vdec_bist_con/vc0830_vdec_bist_instance/n155    1.500    2.500   -1.000 (VIOLATED)
       PIN :   u_power_pso/u_video_subsystem/u_vdec/u_vdec_sramtop/u_vc0830_vdec_bist_con/vc0830_vdec_bist_instance/U696/Y    1.500    2.500   -1.000 (VIOLATED)
   u_power_pmu/u_pad/u_pad_body/n1866    1.500    2.499     -0.999  (VIOLATED)
       PIN :   u_power_pmu/u_pad/u_pad_body/icc_place79/A    1.500    2.499   -0.999 (VIOLATED)
       PIN :   u_power_pmu/u_pad/u_pad_body/icc_place1230/Y    1.500    2.467   -0.967 (VIOLATED)
   u_power_pso/u_video_subsystem/u_vdec/uhw7170dec/ufilterd/ufilterdcalc/n1679    1.500    2.467   -0.967 (VIOLATED)
       PIN :   u_power_pso/u_video_subsystem/u_vdec/uhw7170dec/ufilterd/ufilterdcalc/icc_place2980/A1    1.500    2.467   -0.967 (VIOLATED)
       PIN :   u_power_pso/u_video_subsystem/u_vdec/uhw7170dec/ufilterd/ufilterdcalc/icc_place599/Y    1.500    2.467   -0.967 (VIOLATED)
   u_power_pmu/SEND_END_i      1.500          2.203         -0.703  (VIOLATE     18.101 f    (2365.83,1714.73)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pu_um/n59 (net)
                                                1        0.145                                             0.000     18.101 f    [0.14,0.14]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pu_um/U7/C1 (AOI222X1M)           0.000     1.402     0.000               0.011 *   18.112 f    (1839.68,1714.88)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pu_um/U7/Y (AOI222X1M)                      0.944                         0.893     19.005 r    (1837.54,1714.83)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pu_um/n6 (net)
                                                1        0.014                                             0.000     19.005 r    [0.01,0.01]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pu_um/U6/A (INVXLM)               0.000     0.944     0.000               0.000 *   19.005 r    (1854.85,1743.51)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pu_um/U6/Y (INVXLM)                         0.248                         0.174     19.179 f    (1855.29,1743.51)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pu_um/cpu_um_out[7] (net)
                                                1        0.005                                             0.000     19.179 f    [0.00,0.00]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pu_um/cpu_um_out[7] (cpu_um)                                              0.000     19.179 f    (netlink)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cpu_um_out[7] (net)        0.005                                             0.000     19.179 f    [0.00,0.00]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umonitor/cpu_um_out[7] (umonitor)                                          0.000     19.179 f    (netlink)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umonitor/cpu_um_out[7] (net)
                                                         0.005                                             0.000     19.179 f    [0.00,0.00]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umonitor/U10/B1 (AOI22XLM)         0.000     0.248     0.000               0.000 *   19.179 f    (1858.72,1752.21)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umonitor/U10/Y (AOI22XLM)                    0.878                         0.611     19.790 r    (1860.34,1752.26)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umonitor/n10 (net)
                                                1        0.014                                             0.000     19.790 r    [0.01,0.01]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umonitor/U8/B0 (OAI2B11X2M)        0.000     0.878     0.000               0.000 *   19.790 r    (1899.97,1752.19)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umonitor/U8/Y (OAI2B11X2M)                   0.728                         0.596     20.387 f    (1900.16,1751.89)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umonitor/pso_um_out[7] (net)
                                                1        0.050                                             0.000     20.387 f    [0.05,0.05]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umonitor/pso_um_out[7] (umonitor)                                          0.000     20.387 f    (netlink)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pso_um_out[7] (net)        0.050                                             0.000     20.387 f    [0.05,0.05]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pso_um_out[7] (cpu_subsystem)                                                0.000     20.387 f    (netlink)
  u_power_pso/pso_um_out_BBR[7] (net)                    0.050                                             0.000     20.387 f    [0.05,0.05]
  u_power_pso/u_pso_buffer_ring/pso_um_out_BBR[7] (pso_buffer_ring)                                        0.000     20.387 f    (netlink)
  u_power_pso/u_pso_buffer_ring/pso_um_out_BBR[7] (net)
                                                         0.050                                             0.000     20.387 f    [0.05,0.05]
  u_power_pso/u_pso_buffer_ring/icc_place38/A (CLKBUFX4M)          0.000     0.728     0.000               0.001 *   20.388 f    (1930.54,1611.53)
  u_power_pso/u_pso_buffer_ring/icc_place38/Y (CLKBUFX4M)                    1.214                         0.987     21.375 f    (1931.82,1611.60)
  u_power_pso/u_pso_buffer_ring/n27 (net)       1        0.235                                             0.000     21.375 f    [0.23,0.24]
  u_power_pso/u_pso_buffer_ring/pso_um_out[7] (pso_buffer_ring)                                            0.000     21.375 f    (netlink)
  u_power_pso/pso_um_out[7] (net)                        0.235                                             0.000     21.375 f    [0.23,0.24]
  u_power_pso/pso_um_out[7] (power_pso)                                                                    0.000     21.375 f    (netlink)
  pso_um_out[7] (net)                                    0.235                                             0.000     21.375 f    [0.23,0.24]
  u_power_pmu/pso_um_out[7] (power_pmu)                                                                    0.000     21.375 f    (netlink)
  u_power_pmu/pso_um_out[7] (net)                        0.235                                             0.000     21.375 f    [0.23,0.24]
  u_power_pmu/u_auto_pso2pmu_iso/pso_um_out[7] (pso2pmu_iso)                                               0.000     21.375 f    (netlink)
  u_power_pmu/u_auto_pso2pmu_iso/pso_um_out[7] (net)     0.235                                             0.000     21.375 f    [0.23,0.24]
  u_power_pmu/u_auto_pso2pmu_iso/u_pso_um_out_7_iso/A (VG_ISO_AND2X2M_606)                                 0.000     21.375 f    (netlink)
  u_power_pmu/u_auto_pso2pmu_iso/u_pso_um_out_7_iso/A (net)
                                                         0.235                                             0.000     21.375 f    [0.23,0.24]
  u_power_pmu/u_auto_pso2pmu_iso/u_pso_um_out_7_iso/u_pmk_iso_and/A (ISOLNX2M)
                                                                   0.000     1.214     0.000               0.025 *   21.400 f    (1963.69,762.08)       so
  u_power_pmu/u_auto_pso2pmu_iso/u_pso_um_out_7_iso/u_pmk_iso_and/Y (ISOLNX2M)
                                                                             0.201                         0.494     21.894 f    (1965.20,761.67)       so
  u_power_pmu/u_auto_pso2pmu_iso/u_pso_um_out_7_iso/Y (net)
                                                2        0.033                                             0.000     21.894 f    [0.03,0.03]
  u_power_pmu/u_auto_pso2pmu_iso/u_pso_um_out_7_iso/Y (VG_ISO_AND2X2M_606)                                 0.000     21.894 f    (netlink)
  u_power_pmu/u_auto_pso2pmu_iso/pso_um_out_iso[7] (net)
                                                         0.033                                             0.000     21.894 f    [0.03,0.03]
  u_power_pmu/u_auto_pso2pmu_iso/pso_um_out_iso[7] (pso2pmu_iso)                                           0.000     21.894 f    (netlink)
  u_power_pmu/pso_um_out_iso[7] (net)                    0.033                                             0.000     21.894 f    [0.03,0.03]
  u_power_pmu/u_pmu_um/pso_um_out[7] (pmu_um)                                                              0.000     21.894 f    (netlink)
  u_power_pmu/u_pmu_um/pso_um_out[7] (net)               0.033                                             0.000     21.894 f    [0.03,0.03]
  u_power_pmu/u_pmu_um/main_umout_dly_reg_7_/D (SDFFRQX2M)         0.000     0.201     0.000               0.001 *   21.895 f    (1997.66,695.08)       so
  data arrival time                                                                                                  21.895

  clock hclk (rise edge)                                                                                   6.024      6.024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3.000      9.024
  clock uncertainty                                                                                       -0.900      8.124
  u_power_pmu/u_pmu_um/main_umout_dly_reg_7_/CK (SDFFRQX2M)                                                0.000      8.124 r
  library setup time                                                                                      -0.360      7.764
  data required time                                                                                                  7.764
  ----------------------------------------------------------------------------------------------------------------------------------------------------------------
  data required time                                                                                                  7.764
  data arrival time                                                                                                 -21.895
  ----------------------------------------------------------------------------------------------------------------------------------------------------------------
  slack (VIOLATED)                                                                                                  -14.1

网友:
不是什么大神,别乱说。

clock_uncertainty 和 clock_transition 的值跟工艺等有关,留很多情况下都是10%period,设得差不多就行了。
论坛里有不少这样的帖子,自己找。
你上面这条path,就算把所有的cell贴到一起,都不一定能跑到6.024ns以下。时钟周期是不是可以狠狠的放松下。

中间还出现了莫名其妙的一段。
   u_power_pmu/u_host_delay/bypass_host_delay_wdata[7] (net)
                                                         0.127                                             0.000     10.285 f    [0.11,0.13]
  u_power_pmu/u_host_delay/u_host_delay_core/byp00    2.561   -1.061 (VIOLATED)
   u_power_pmu/NF_RB1_i        1.500          2.557         -1.057  (VIOLATED)
       PIN :   u_power_pmu/u_pad/u_pad_body/icc_place989/A    1.500    2.557   -1.057 (VIOLATED)
       PIN :   u_power_pmu/u_padc/u_padc_body/U783/Y    1.500    2.557   -1.057 (VIOLATED)
   u_power_pso/u_video_subsystem/u_vdec/u_vdec_sramtop/u_vc0830_vdec_bist_con/vc0830_vdec_bist_instance/n155    1.500    2.500   -1.000 (VIOLATED)
       PIN :   u_power_pso/u_video_subsystem/u_vdec/u_vdec_sramtop/u_vc0830_vdec_bist_con/vc0830_vdec_bist_instance/U696/Y    1.500    2.500   -1.000 (VIOLATED)
   u_power_pmu/u_pad/u_pad_body/n1866    1.500    2.499     -0.999  (VIOLATED)
       PIN :   u_power_pmu/u_pad/u_pad_body/icc_place79/A    1.500    2.499   -0.999 (VIOLATED)
       PIN :   u_power_pmu/u_pad/u_pad_body/icc_place1230/Y    1.500    2.467   -0.967 (VIOLATED)
   u_power_pso/u_video_subsystem/u_vdec/uhw7170dec/ufilterd/ufilterdcalc/n1679    1.500    2.467   -0.967 (VIOLATED)
       PIN :   u_power_pso/u_video_subsystem/u_vdec/uhw7170dec/ufilterd/ufilterdcalc/icc_place2980/A1    1.500    2.467   -0.967 (VIOLATED)
       PIN :   u_power_pso/u_video_subsystem/u_vdec/uhw7170dec/ufilterd/ufilterdcalc/icc_place599/Y    1.500    2.467   -0.967 (VIOLATED)

   u_power_pmu/SEND_END_i      1.500          2.203         -0.703  (VIOLATE     18.101 f    (2365.83,1714.73)
  u_power_pso/u_cpu_subsystem/u_cpu_um/n59 (net)
                                                1        0.145                                             0.000     18.101 f    [0.14,0.14]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时钟周期应该没法调 因为是一个generate clock 。
这个design 就是也许存在某些问题 要我去debug, 我就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许存在某些问题?
要你去debug的那个人挺神的。

自己都不知道有什么问题,然后找原因。这不本末倒置。

挺有意思的。我和小伙伴都惊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在training吗 , 想通过自己的能力去找出约束的不合理之处。
不是真实做design的
Thanks all of your 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