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 给的gruop_path 怎么修改给DC综合用

楼主(2013-11-14):
各位大神:

PD要求对下面路径设置group path

group_path -name pipe2DIV -weight 20 -from [get_pins dcfe0/udmif_pg0/udmifarb_dpg/pipelined_divider_0/pipe_*/CLK] -to [get_pins dcfe0/udmif_pg0/udmifarb_dpg/pipelined_divider_0/pipex_time_points_divider/U_DIV_*_S*/D]

但是DC综合时找不到相应的点,因为PD看到的是网表,DC吃的是RTL,请问DC约束这条path应该怎么写?DC是先综合然后再对这打PATH优化吗?

万分感谢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DC是可以吃网表的
直接拿你给的网表,加上他给的group path再次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