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多级反相器尺寸怎么确定呢?

楼主(2013-11-14):
我记得有一个公式可以算的。
逐级增大驱动能力,忘记了
有没有哪位帮忙一下?

网友:
你是想问逻辑努力吗?我感觉这个学了从来没用过。
驱动的越多速度越慢,看要求吧

网友:
结合实际 不要只盯着书上的计算值
一般取2-4级皆可 再多看是否真的需要了

网友:
你是要延迟最小吗?实际应用中,没有特殊延时要求,一个门也就几百p的delay。
我觉得还是驱动比较关键,这个当然要结合你版图的走线和负载来考虑。

网友:
经验值3:1
实际2~8倍都不成问题。

网友:
e = 2.718281828459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3:1是什么意思

例如 2个反向器串联在一起,第二级的反向器的W/L 是第一级的3倍?

  求明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当然l要一致。同楼上,理论上应该取e值,但工程上没必要那么搞。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虾可否谈谈实际中如果调这个比例。另外,这个理论值是怎么来的?哪里有说明么?先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你可以参考《数字集成电路——电路、系统与设计》(中文翻译版第二版)151页的内容。
    我很懒,所以懒得去搞清楚这些内容。另外我不是大虾,只是路人甲,碰巧路过正好知道你的问题,不要乱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