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有 command 设置 startpoint 吗

楼主(2013-11-14):
想分段做CTS,不想将 sdc 改来改去,同时也担心会出什么错。
请问有什么 command 可以设置 startpoint 吗?
就好像 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可以设置 stoppoint 一样

网友:
root重新定义呗 , 再把已经做好的tree 设成dont_touch_sub_tree 或者是再继续做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root重新定义的意思是做完 sub tree 之后再修改 “create_clock”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