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一个带隙基准的问题

楼主(2013-11-14):
原理图如下,想图中运放是一个单级放大器,想问下图中电容作用是什么?电容大小200f左右,问了几个都说是米勒补偿,新手,不是很清楚。。。运放是单级的,本身已经稳定了,为啥还要补偿?是对带隙补偿的吗?带隙基准部分不是只要负反馈系数大于正反馈系数就OK吗,有相位裕度要求吗?还有想问下带隙基准的瞬态响应是个什么情况?拉闸为说负反馈系数是正反馈系数的两倍,瞬态响应比较好,这个不是很理解,求各位大牛赐教。。不甚感激~~~

带隙原理图

带隙原理图

网友:
负反馈系数大于正反馈系数,Razavi 書上說大二倍就OK
PM > 60degree is bett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说运放输出节点PM还是电阻R2上端节点的PM大于60°??运放单级的话,它输出PM是大于60的,没有那个电容也是。。

网友:
包含正、負廻授的整個廻路的 PM...

网友:
你的运放是单级的,可是你的PMOS尾电流管又是一级,电容是做米勒补偿的

网友:
when negative feedback is stronger than positive feedback ,the whole loop is negative feedback. but u also make sure the phase shift is not 180 degree ,if this happend you negative feedback becomes positive.

网友:
你的pmos也是一级放大,不是画成放大器的才是放大器,

网友:
pmos也是一级运放

网友:
The pmos outside the OTA also consists a ampifier,but the gain is usually very small,so the miller effect is also very small, you may let the capacitor grounded.

网友(2021-09-20):
电容应该是极点分离的作用,运算放大器是单极p mos也是单极它们产生的极点比较接近相当于两个主极点这时候需要电容去分离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