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用Calibre导出可以给PT做STA的verilog网表以及SPEF

楼主(2013-11-14):
现在有一个布局布线之后得到的版图,想从这个版图里用calibre抽取可以用于PT做STA的verilog网表以及SPEF,请问应当如何操作?是否有教程可以参考?谢谢!!

网友(2015-06-30):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引用 网友A:

      是的,CALIBRE可以抽取一个SPEF。VERILOG用P&R生成的就行。

网友:
calibre 抽spef,还真没玩过, 如果简单的话, 也不用starxt,qrc了,

网友:
用calibre 抽的准些还是怎么着,为啥不用starrc呢

楼主:
用calibre 抽的准些还是怎么着,为啥不用starrc呢
引用 网友B:

   我想更准的SPEF应该还是用QRC来抽吧。CALIBRE抽取的SPEF也可以在PT里做STA,也可以抽取连线的CORNER,另外CALIBRE也会考虑互连线和CELL之间的寄生(网上是这么说的)

网友C(2015-12-21):
回复 网友D:

请问您用过calibre pex 给PT抽spef吗?我这里抽出的spef带有晶体管(已经设置了gate-level, spef+Primetime,h-cell)。您说的用icc写出的Verilog,应该是v2lvs之前的吧?谢谢。

网友:
calibre抽取的准确些!

网友(2017-05-17):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网友(2021-06-25):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请问您用过calibre pex 给PT抽spef吗?我这里抽出的spef带有晶体管(已经设置了gate-lev ...

你好,请问你抽的spef带晶体管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