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T读取sdf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3-11-14):
因为生成的异或门SDF带posedge信息,而元件库的specify是不用posedge的延时(直接输入输出延时),导致MIX-SIGNAL后仿找不到PATH,上网查了下,可以利用PT反标SDF,用-noedge指令去掉posedge,但是发现用PT读取.sdf发生以下错误,求大神拯救。我的U4/out是一个分频功能,因为.sdf后仿会跑飞,所以设置了一个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TXCLK_10M -divide_by 10  -source vco_in [get_pins U4/out]时钟进行fix hold操作修复,我觉得应该是这个问题(没设以前都可以读取,而且报的error位置也与这吻合),求大神指导我哪里没操作好,已经折腾两个多月了,再搞不出来要被老师逐出门户了,求大神指点我一下。先谢过各位大神了,以下是PT反馈的信息。

pt_shell> read_sdf  /home/user0/cgm/cgm_extracted.sdf
Error: Net delay from pin 'U4/NI01D5_G2B1I1/Y' to pin 'NI01D3_G3IP/A'
cannot be
        annotated because of a timing assertion on hierarchical pin 'U4/out'. (PTE-015)
Error: Net delay from pin 'U4/NI01D5_G2B1I1/Y' to pin 'U3/counter_reg/CKB'
cannot be
        annotated because of a timing assertion on hierarchical pin 'U4/out'. (PTE-015)
Error: Net delay from pin 'U4/NI01D5_G2B1I1/Y' to pin 'U3/out_reg/CK'
cannot be
        annotated because of a timing assertion on hierarchical pin 'U4/out'. (PTE-015)
****************************************
Report : read_sdf /home/user0/cgm/cgm_extracted.sdf
        -load_delay cell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
        -min_type sdf_min
        -max_type sdf_max
Design : cgm
Version: C-2009.06-SP3
Date   : Thu Nov 14 22:27:24 2013
****************************************
        3 error(s)
        Number of annotated cell delay arcs :       153
        Number of annotated net delay arcs  :       122
        Number of annotated timing checks   :       108
        Number of annotated constraints     :        54
        TEMPERATURE: 25.00 (min)  25.00 (max)
        VOLTAGE    : 5.00 (min)  5.00 (max)
        PROCESS    : TYPICAL (min)  TYPICAL (max)

网友:
已经折腾两个多月了,再搞不出来要被老师逐出门户了,看到这个笑喷! 不过我也不懂,帮你顶一下

网友:
后仿跑飞,你应该先从结果入口,debug一下跑飞的原因,是不是因为SDF不正确导致的violation存在,或者人为先通过annotate delay 让后仿pass, 再手动或者脚本来fix violation点, 我没看明白你create_generated_clock 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指令做一个时钟的。我查了,去掉就行了,老师也跟我这么说的。我已经放弃了,感谢您的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