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关于waffle, bent-gate layout的详细资料?

楼主(2013-11-14):
这两种layout听起来并不是那么复杂,但是要自己做出来还挺费劲的,有没有大牛写个详细点的文档之类的啊?
网上有人分享了bent-gate的画法,但是给出的步骤太简化了,看不懂啊。

网友:
做pcell啊,做起来不难,主动是W,L的计算。什么工具?你想用什么方式实现,程序的方式?软件提供制作cell图形界面的方式,都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计算?我觉得有些复杂,我用的是BCD工艺,自己画pcell会有各种以前没碰到过的警告,比如说:For I/O and internal circuits, the maximum distance from any point inside Source/Drain DIFF area to the nearest pickup DIFF in the same (NWELL
or SDNW or NDT) or (PWELL or SDPW or PDT)

不知道怎么解决。

另外,还有off grid shape error,因为poly有角度(用path画的),导致poly边缘线并不是0.005um的整数倍,不过我画了一个NOGRID把这个MOS包含起来了,也不知道厂家能不能做得出来。

网友:
这个warning是说source/drain到最近的pickup DIFF超过了最大距离,也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内必须要有接衬底的tap。
关于转角的path会有off grid问题,用polygon画就好了。
计算的话run lvs看结果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那位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对于这两种cell为了方便layout建议多增加一些变量,方便调整行列也就是最小单元的倍数设置。对于绘制栅长和有效栅长,以及拐角效应自己根据具体情况做评估和处理。
    如图所示,

bent_gate

bent_gate
对于bent-gate建议采用分段计算,以中心线为基准计算W,L当做一样的处理(在45度斜角处实际要大一些)。对于最终LVS的时候报的误差可以忽略(一般rule里面采用面积和周长倒算出L),如果一定要一致那么在pcell中就要用相同的计算公式,不过我觉得意义不大。图中的变量设置你可以参考一下,相关参数用户都可以自己设置。

waffle就相对复杂一点,看你是interdigitated waffle,square structure,hexagonal,前两种实现和计算相对简单一点,如图所示,

waffle1_2

waffle1_2
简单实现就用做一个小单元,w,l,然后用rows、columns实现较大尺寸的cell。或者把这些变量一起实现,计算相对容易可自行推导。
第二种类似第一种,不过S、D区域的连接metal层次你可以做个选项,方便user最终连线使用。
第三种就复杂一点,

waffle3

waffle3
详细计算如图所示,为了方便实现,建议采用最小单元(1D6S做repeat垂直方向容易实现),绘制指导W、L就容易计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看起来你用的好像是用skill做出来的PCELL,不过在我的process里,poly是不允许有90度角度的,否则会报错,估计LVS也不能识别,很好奇最后PEX的时候能否通过呢?还是要hack LVS的配置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客气,如果你的process本身不允许正交的poly,那就用曲栅或环形的也可以,LVS识别没问题的,和正常的mos没什么区别,只是画法不太一样,最多就是W、L参数误差,那是由于计算方法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回复,我还没来得及画上接body的tap,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power mos是用于bridge circuit的,因为body diode要在deadtime期间conduct current, 所以backgate tap需要比较多,你觉得那种layout最合适呢?

网友:
   第一种吧,bent-gate。不过图形不要过大,可以多分割几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么想的,尤其我的power mos开关速度要求很快。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polygon画个平行四边形,结果在转弯的地方,有警告,说是poly的宽度太短,

网友(2015-04-30):
回复  cliassh

    楼上那位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对于这两种cell为了方便layout建议多增加一些变量, ...
引用 网友A:

    这是那份paper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可以把DRC给他改了,不让厂家的规则限制住你对版图的发挥。

网友:
回复 网友A:

   hi,您这个太牛逼了,请这篇文章是在哪找到的?我也想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2017-06-05):
好文章 学习力谢谢

网友(2017-07-19):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我把paper上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在19楼上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厉害,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