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罕见的derive_pg_connnection的问题,大家帮帮忙讨论一下

楼主(2013-11-15):
我在项目中碰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特来请教大家:
     derive_pg_connection -reconnect
Error:primary supply of power domain 'PD1 PD2 PD3' canot be set to a domain dependent supply net when supply set
          Handles are on (UPF-541)
  按照UPF-541提示:
1.          set_domain_supply_net PD1 -primary -power_net VDD1 -primary_ground VSS
              Error:the power domain 'PD1' already has primary 'power' supply 这说明已经设上了,的确也是在UPF文件里设上了
2.         set_design_attr -attr suppress_is "PD1 PD2 PD3"
3.         set upf_create_implicit_supply_sets false
             Error:can't set "upf_create_implicit_supply_sets ": variable is read_only
这个问题是:如果是从头建库,做icc_initial, 然后 set upf_create_implicit_supply_sets false,然后read_upf ,然后做derive_pg_connection -reconnect,这是可以成功的,但是只成功一次,然后隔一段时间后derive_pg_connection -reconnect就会报UPF-541的Error了.再怎么 set upf_create_implicit_supply_sets false 都显示它是只读的。。

楼主:
补充就get_app_var  upf_create_implicit_supply_sets 会自动变成true!!

网友:
你用的ICC版本是什么?做的过程中是否切换过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