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给OpenMIPS一点小建议

楼主(2013-11-15):
如果想要有人使用,现在的OpenMIPS急需完善的是总线部分,加入Wishbone或AMBA不错,这样很多开源IP核可以挂上

网友:
这个也在考虑,准备着手,让OpenMIPS更加使用,考虑添加wishbone总线,移植ucosii,在DE2上可以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油,遇到困难可以互相讨论下,我也写过CPU、搭过SoC和移植ucos-ii,不过现在比较忙而且CPU还有点小Bug,所以一直没有发出来

网友:
请问代码是何种版权.
作者写代码的目的,是学习研究的工具,还是希望在工业界推广.
另外在开源工具中对 verilog 支持较好, 而对 vhdl 支持较少.
开源工具中目前无法实现 verilog 和 vhdl 的混合编译.
(iverilog ,verilator 都仅支持 verilog).
Opencores 上的 IP 多为 verilog. 如果 OpenMIPS 使用 verilog 的
话, 只要加上 Wishbone 接口即可直接 在 Orpsoc 中替换掉 Openrisc 而
拥有一个完整的 Soc 框架.而 VHDL 则比较难融入 Opencores 的环境.
闲聊...

网友:
openmips计划是LGPL授权,主要目的是学习研究,所以对性能方面目前考虑的不多,如果要下载到fpga芯片上运行,那么可以使用对应厂商的开发环境,比如quartusii,一般是支持混合编译的,再有一点,学校学的一般是vhdl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过4#说的对,最好还是用verilog写比较好,一般来说除了一些欧洲的还在用VHDL外,基本上不管大小公司都采用verilog的,而且system verilog做验证的话肯定是和verilog的兼容性更好的。虽然语言是次要的,但是工具的支持很重要,

网友:
这个可以考虑,我会在不久列一个roadmap

网友:
如果作者愿意将其作为一个开源项目, 并且版权和 OR1200 相同的话, 我可以贡献一些力量.
但是我用 verilog.

我还是乐见有个以中文为工作语言的开源 CPU 项目.
虽然代码是无国界的, 但是程序员是有母语的.

也许作者该在 google code , github 之类的网站上选块地, 择日开张.

网友:
回复 网友B:
openmips就是一个与openrisc同样的开源项目,您说的贡献具体指的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对 IC 的前端和后端都有一些经验. 我可以帮忙找出性能的瓶颈, 及优化流水线的安排等.

如 or1200_genpc.v 中
   assign icpu_adr_o = !no_more_dslot & !except_start & !spr_pc_we
               & (icpu_rty_i | genpc_refetch) ?
               icpu_adr_i : {pc[31:2], 1'b0, ex_branch_taken|spr_pc_we};

  icpu_adr_o 是用 icpu_rty_i 做出来的. 也就是说 从 rty 从 cache 出来后必须在
一个时钟内到达 cpu 再折回到 cache 模块的 adr. 信号在一个时钟内跑个往返, 这
不是流水线的作法, 链太长, 速度上不去.

我认为造成这个组合逻辑 loop back 的原因应该是 or1200 作者试图在此处作出 wishbone
时序, 可是 wishbone 时序和 CPU 想要的流水线的形式并不兼容.
如 wishbone 的突发形式为 (大写为命令,小写为对应的ack,需用等宽字体对齐来看对应关系)
AABCDEF
abcdef
而让 CPU 舒服的形式应为
ABCDEF
abcdef

LSU 模块中存在同样的 loop back.

我还在思考这问题背后的原因.

我个人更倾向将 or1200 打造的更精致, 快速.

闲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个人感觉OR1200在使用Wishbone上不是特别的好,而且也没有严格的按照Wishbone的规范来做;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是可以的吧,您指的是哪个方面没有按照规范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兄台发现的多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在数据传输时,没有使用猝发模式,就是CTI和BTE信号;另外,OR1200里面使用的是周期异步结束方式,路径太长;

网友:
回复 网友C:

    or1200 rel3其实是有CTI和BTE信号接口的,支持wishbone b3

网友(2014-06-29):
一般都没什么资源,我是很久之前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