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调制器多位量化中的DAC精度问题

楼主(2013-11-15):
在连续时间Sigma-delta调制器中,采用四位量化,对电流舵DAC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加入整个调制器的精度要达到12位,也就要求多位DAC的精度至少为12位,可是四位量化产生的15个控制字是温度计码,也就是DAC最多也只能达到4位精度啊,这应该怎么理解呢?

楼主:
不要沉了啊

网友:
精度是精度,分辨率是分辨率,就像尺子,你可以自己手工画刻度,最小单位标的很小,但是精度其实很差,但是正规买的尺子也许只标到米,但一米的确是一米而不是1.01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网友:
量化位数少不代表精度不好。就像1Bit SD ADC,其精度照样可达到16Bit(虽然和这里不太是一个道理)。精度是指在量化时此电压位置是否能准确反映出理论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谢谢你的解释,我确实还不是很理解。就像你说的1bit量化的例子,要达到16bit的精度,那么反馈DAC也是1bit的,1个1bitDAC达到12位精度,论文中很少有讨论说1位量化的DAC问题;如果是4位量化,那么DAC的精度反而成了制约因素,对此我还是很迷惑。能继续解释吗?谢谢

网友:
DAC的精度是4比特,但是由于传输函数的特点,这个量化噪声将会被noise shaping到高频,就是说在带内留下的部分很少,这样整个ADC就能够达到很高的信噪比。
4bit比1bit量化可能带来的问题是DAC本身的非线性,这个非线性可能会导致信号的谐波的产生。这个东西是不会被移到高频去的,将会导致ADC的SNDR的下降,所以是重点研究的对象。一般会用DEM的算法加以消除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谢谢你的解释。如果仅仅是前仿,没有人为地加入适配,那是不是就不需要考虑非线性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

楼主:
我发现我的DAC的输出阻抗只有30K左右,要怎么增加 DAC的阻抗呢?有哪些方法呢?

网友(2016-08-24):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怎样理解量化位数与精度之间的关系的?